用TL431搭出来的恒流电路,发热严重。求教降温之法。

楼主:
1.如图。用TL431仿照它的datasheet 搭出一个约100ma两端恒流电路。
2.输入电压VCC 为8-27V。
一开始只用一个MOS管,VCC还没调到20V,MOS管就发热厉害了(七八十度),后来并了一个,本来想着双管齐下,XXXXX……无奈仅仅仅降了几度,MOS管还是好热,好热,好热。
3.有没有大神来帮它降降温

网友A:
100mA * 20V = 2W,找个2W的管子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mA * 20V = 2W,找个2W的管子吧

谢谢指导,但是这个管子50N60好像已经远远大于2W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指导,但是这个管子50N60好像已经远远大于2W了。

要加散热片。

网友C:
发热是正常的。2W功率让不带散热片的处‘管子承担是不行的。要加散热片。
另外,电路中,R2、R3不用接。

网友:
只有加散热片这一招了吗,有没有通过完善电路的方法来降低发热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发热是正常的。2W功率让不带散热片的处‘管子承担是不行的。要加散热片。
另外,电路中,R2、R3不用接。
...

我试过了,R2,R3不接的话,两个MOS管不能同时导通。
除了加散热片,还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R2,R3不接的话,两个MOS管不能同时导通。
除了加散热片,还有其他方法吗?

不同时导通,说明型号不一样,这两个管子要求同厂家、同批次、同型号。

不想加散热片也可以,就是它上面的消耗的功率降下来,从图上看,只有降低电源电压了。

网友D:
模拟电流源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必然功耗较大,计算一下即可获知,且这种功耗是无法降低的,完全由压差和电流决定。跟电压源(就是普通的电源了)一样,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最好采用开关电路,这样才能有效降低发热。

网友:
如果我没找错资料的话:
全吃掉的话温升很恐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我没找错资料的话:
全吃掉的话温升很恐怖啊

这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功率每增加1W,芯片温度就会上升62.5度,是这样子理解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模拟电流源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必然功耗较大,计算一下即可获知,且这种功耗是无法降低的,完全由压差和电 ...

开关电路功耗不也是压差乘电流吗,怎么到了开关电路就会降低发热呢?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路功耗不也是压差乘电流吗,怎么到了开关电路就会降低发热呢?小白一个

开关电源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可以不相等,自己好好想透开关电源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