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 无法工作 SS脚一直处于低电平

楼主:
UVLO 没有欠压 VCC7.46V  感觉一直处于热关断状态 但芯片不发烫 是我芯片坏了吗?

网友A:
如果UVLO 电压大于1.25V,就找其它地方的原因。
取好把手册中提到的引脚的电压都测量一下,输出的波开也测量一下,不要用 “ 感觉 ” 来设计调试电路。 “ 感觉一直处于热关断状态 ” 是不行的。用测量结果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UVLO 电压大于1.25V,就找其它地方的原因。
取好把手册中提到的引脚的电压都测量一下,输出的波开也测 ...

大神你好,我检测了一下。我的电路SS为低电平,LO\HO\RAMP的输出波形也都不对。但是UVLO\DEMB\RES\RT等都没问题,我现在要怎么让芯片工作啊?

网友:
你好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如果解决了,我想请教一下是哪里的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