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stm32的pyboard 使用SPI Flash 与 callback 问题

楼主:
SPI Flash
pyboard  stm32  版本的 ,搜了一下 官方论坛与本坛均没有人成功使用SPI Flash 作为外部储存呢 ?

感觉SD卡不够靠谱 ,为什么没人去尝试使用呢? 在官方论坛只找到一个帖子有讨论 ,但是最后也是没有做出来 。

Callback

最近在尝试使用按键的外部中断对IO进行控制,
通过 USR按键自带的pyb.Switch() 与 ExtInt 中断的callback 均不能正常调用函数 .
从代码可以看到 ,我已经使用了各种方式进行回调 , 但是均不成功.在论坛上想搜一下别人使用过的回调 但是也很小有人这样用

问题代码如下: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ExtInt
import micropython
micropython.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

def reverse(binary):
    tmp = ''
    for s in reversed(binary):
        tmp += s
    return tmp

def binary_incremental(binary):
    bits = len(binary)

    to_int = int(binary, 2)
    to_int += 1

    to_bin = '{0:>0{width}b}'.format(to_int, width=bits)

    return to_bin

def adder(binary):
    # b = reverse(binary)
    b = binary
    CS = b[:2]
    COUNT = b[2:]

    if COUNT == '0111' and CS == '01':
        CS = '10'
        COUNT = '0000'
        return (CS + COUNT)
    if COUNT == '1111':
        CS = reverse(CS)
        COUNT = '0000'
        return (CS + COUNT)

    COUNT = binary_incremental(COUNT)

    result = CS + COUNT
    # pyb.LED(3).toggle()
    return result

def adder_callback(line):
    global COUNT
    COUNT = adder(COUNT)
    print(COUNT)
    pyb.LED(2).toggle()

COUNT = '100000'
sw = pyb.Switch()
# sw.callback(adder_callback)

#extint = pyb.ExtInt(Pin("X17"), pyb.ExtInt.IRQ_FALLING, pyb.Pin.PULL_UP, adder_callback)

while True:
    if sw():
        adder_callback(1)
        pyb.delay(1000)

# if __name__ == '__main__':
    # pass
    # IO = '010111'
    # i = 1
    # while IO != '100000':
    #     # IO = '100000'
    #     if i:
    #         print(IO)
    #         i -= 1
    #     IO = subtractor(IO)
    #     print(IO)

以上代码是 在函数里再调用了其他函数. 以下测试代码没有调用其他函数可以正常运行 :

import pyb
import micropython
micropython.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
global COUNT
COUNT = 0
def adder():
        global COUNT
        COUNT += 1
        print("inside: ", end='')
        print(COUNT)

sw = pyb.Switch()
sw.callback(adder)

网友:
测试了一下,感觉和字符串函数有关。

网友A:
我改成用整数就没有问题: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Pin, ExtInt
import micropython
micropython.alloc_emergency_exception_buf(100)

def reverse(binary):
    tmp = ''
    for s in reversed(binary):
        tmp += s
    return tmp

def binary_incremental(binary):
    bits = len(binary)

    to_int = int(binary, 2)
    to_int += 1

    to_bin = '{0:>0{width}b}'.format(to_int, width=bits)

    return to_bin

def adder(binary):
    b = binary
    CS = b//10000
    COUNT = b%10000

    if COUNT == 0111 and CS == 01:
        CS = 10
        COUNT = 0000
        return (CS*10000 + COUNT)
    if COUNT == 1111:
        #CS = reverse(CS)
        COUNT = 0000
        return (CS*10000 + COUNT)

    #COUNT = binary_incremental(COUNT)

    result = CS*10000 + COUNT
    # pyb.LED(3).toggle()
    return result

def adder_callback():
    global COUNT
    COUNT = adder(COUNT)
    print(COUNT)
    pyb.LED(2).toggle()

COUNT = 100000
sw = pyb.Switch()
sw.callback(adder_callback)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别特别去使用SPI Flash,毕竟,板载有TF卡,有空我也试试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没有别特别去使用SPI Flash,毕竟,板载有TF卡,有空我也试试看!应该问题不大!

主要是 SD的 如果比较极端的环境可能会出现 针脚氧化的情况 获取SD座 接触不好的 .

SPI Flash 我看到官方论坛有相关的例子 ,但是都是没有 实现把 Flash 格式化成文件系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改成用整数就没有问题:

但是我顶楼贴的这个代码 如果直接运行 adder(COUNT) 的话在  pyboard 是正常的.

如果 使用回调就会出错 .

我这个是:

后四位 二进制 加法
前两位 双位二进制 只需要作反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我顶楼贴的这个代码 如果直接运行 adder(COUNT) 的话在  pyboard 是正常的.

如果 使用回调就会出 ...

是这样,直接运行是正常的,在中断里就有问题,估计还是micropython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