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几个元件不明白作用,求解

楼主:
元件1:SP491EEN
(SP490 是一个低功耗差分收发器,满足RS-485 和RS-422 标准规范,数据传输速率高达5Mbps。除了增加了驱动器和接收器三态使能线外,SP491 和SP490 完全相同。)

低功耗差分收发器的作用是什么?我输入的信号已经是485信号经过它有什么作用?讲的通俗一点。

元件2:A75240(USB PORT TRANSIENT SUPPRESSORS,瞬态抑制器)、

瞬态抑制器的作用和瞬态抑制二极管的作用一样吗?这两个东西各适于什么场合?

还有一个写着C51s4n字样的元件,8脚,C51字比较大,没找到资料,不知道哪位朋友见过?

网友A:
好好看看芯片的手册吧。看看结构图,就会发现,是单信号和差分信号转换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看看芯片的手册吧。看看结构图,就会发现,是单信号和差分信号转换的芯片。

关键是我输入的已经是485差分信号啦,还需要经过SP491转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我输入的已经是485差分信号啦,还需要经过SP491转换吗?

如果单片机对外接口已经是差分信号,总线上也是差分信号,那就不会转换了。

网友C:
瞬变电压抑制器和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同一种元件,这是大家称呼不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瞬变电压抑制器和瞬态抑制二极管是同一种元件,这是大家称呼不同而已。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