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信号参数测量仪

楼主:
测量脉冲信号频率,频率范围为10Hz~2MHz,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0.1%;
测量脉冲信号占空比D,测量范围为10%~90%,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2%;
测量脉冲信号幅度,幅度范围为0.110V,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2%;
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这个电路上有什么讲究吗
程序上呢
大神们   帮帮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题目,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 ...

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字逻辑门,让逻辑门输出的矩形波占空比与上升时间成线性关系,最后对矩形波滤波,测电压得到大致的上升时间。

“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
整形之后上升沿下降沿就变了呀。

网友:
这些要求不算很高。
其实,搬过一台好一点的示波器来,这些参数全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要求不算很高。
其实,搬过一台好一点的示波器来,这些参数全有了。

要是可以就好了   就是要自己写

网友:
表示完全不知道上升时间测量怎么测啊?

网友B:
难点就在上升时间测量

网友B:
如果会DSP这个题目就好办了

网友:
你们的方案确定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要求不算很高。
其实,搬过一台好一点的示波器来,这些参数全有了。

可是什么都得自己设计,我们现在是没有确定的方案

网友C:
我要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要完整的电路图,

照着电路图焊接完毕,立刻一切OK,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什么都得自己设计,我们现在是没有确定的方案

这个要求说是不算高,但对在校学生来说,确实有些高。

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
上升时间定义为10%幅度到90%幅度所用的时间。那么在脉冲信号的上升沿至少要取样10次吧?取样的时间间隔就是5ns,取样频率就是200MHz。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点就在上升时间测量

dsp怎么测上升时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求说是不算高,但对在校学生来说,确实有些高。

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
...

有什么好的方法测上升时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什么好的方法测上升时间吗?

目前来说,只能是高速AD采样转换。
当然,高速1AD采样转换也有若干技巧以提高速度,但这些方法成本实在是太高。

网友:
DDS用的是什么芯片?AD985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说,只能是高速AD采样转换。
当然,高速1AD采样转换也有若干技巧以提高速度,但这些方法成本实在 ...

可是对学生来说,我们只需要做出成品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着电路图焊接完毕,立刻一切OK,是不是?
这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你焊好不得调试。我们不是在问你们这些大神,看有么有好的方案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会DSP这个题目就好办了

如果学了DSP,老师不会给学生出这初级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目前来说,只能是高速AD采样转换。
当然,高速1AD采样转换也有若干技巧以提高速度,但这些方法成本实在 ...

我感觉,老师的意图不应该是使用高速AD。如果使用高速AD,处理大量实时数据就需要高档的运算器,既然有了高档的运算器,其它测量都会容易解决的。

我感觉,如果使用速度高于50nS的窗口比较器,就可以达到测量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老师的意图不应该是使用高速AD。如果使用高速AD,处理大量实时数据就需要高档的运算器,既然有了 ...

他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题目,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字逻辑门,让逻辑门输出的矩形波占空比与上升时间成线性关系,最后对矩形波滤波,测电压得到大致的上升时间。当然这里还有其他许多细节,比较器要用两个一个比较电压是10%  另一个是90%的参考电压,参考电压是动态的当然由DA输出。去年国赛做频率计时,测占空比我搭过电路,基本可以准确测出占空比。把这个办法用在测上升沿不知道是否可以,版主有什么意见,说出来听听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老师的意图不应该是使用高速AD。如果使用高速AD,处理大量实时数据就需要高档的运算器,既然有了 ...

“我感觉,如果使用速度高于50nS的窗口比较器,就可以达到测量目的。”
高速窗口比较器?是在脉冲幅度的10%和90%处进行比较?
愿闻其详。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题目,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 ...

现在我们是用FPGA写程序是不怎么写不出来,原来的单片机不合适,就得重新学FPGA,头都炸了。可不可以加个联系方式850613791,给点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我们是用FPGA写程序是不怎么写不出来,原来的单片机不合适,就得重新学FPGA,头都炸了。可不可以加个 ...

不是我不想帮你,确实是能力有限帮不了,只是建议如果平时FPGA用得很少,现在就不要用FPGA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题目,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 ...

麻烦版主了,我们组打算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后再处理,tr=NT,最后滤波有什么作用,还有能麻烦版主推荐下比较器吗?常用的lm393满足不了这题50ns的要求,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字逻辑门,让逻辑门输出的矩形波占空比与上升时间 ...

嗯,有道理,下降沿确实干扰了,不知道春阳大哥有没有好办法解决A啊不知道用模2计数器控制逻辑芯片使能端可不可以隔离掉下降沿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麻烦版主了,我们组打算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后再处理,tr=NT,最后滤波有什么作用,还有能麻烦版主推荐下 ...

这个办法测上升沿有问题,刚才春阳大哥也说了,我去年是用这个办法测的两个同频方波相位差,跟这个还是有区别的,高速比较芯片去TI官网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麻烦版主了,我们组打算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后再处理,tr=NT,最后滤波有什么作用,还有能麻烦版主推荐下 ...

LM393是相当老的芯片,性能相当差,其速度肯定不能满足50ns的要求。
现在高速比较器型号很多,到官方网站搜搜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测上升沿有问题,刚才春阳大哥也说了,我去年是用这个办法测的两个同频方波相位差,跟这个还是有 ...

比如说这种方法能实现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如果使用速度高于50nS的窗口比较器,就可以达到测量目的。”
高速窗口比较器?是在脉冲幅度的 ...

30楼已经帖出来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大概方法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题目,测上升时间我想是先通过高速比较器整形,整形后过高速数 ...

你的意思基本也是我主张的。30楼已将原理帖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E:
30楼已经帖出来了,我也是这个意思。大概方法相同,

问题是30楼图中Vm我们并不知道。
首帖“测量脉冲信号幅度,幅度范围为0.1~10V,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2%”,说明Vm待测。
除非是先测出Vm,然后根据Vm调整比较器的比较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有道理,下降沿确实干扰了,不知道春阳大哥有没有好办法解决A啊不知道用模2计数器控制 ...

对的,上升沿可以求得tr,下降沿可以求tf,请问有没有硬件设计可以将两者隔离开吗?软件是直接捕获求均值,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30楼图中Vm我们并不知道。
首帖“测量脉冲信号幅度,幅度范围为0.1~10V,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

这是个单极性脉冲,我可以通过峰值检波求出一个直流幅值,然后通过DA输出0.1vm和0.9vm,能麻烦各位大神,上升时间最低为50ns,我的计时器频率达不到,可以用什么方法改善

网友:
其实我也很菜,但是我还是说完吧,这个办法首先要解决的是隔离掉下降沿问题,我能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一个上升沿+下降沿(边沿)触发器,输出端接到逻辑门使能端,上升沿关闭逻辑门,下降沿打开逻辑门,你可以尝试一下,我没有验证。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就是要测定这个输出矩形波的高电平时间宽度了,怎么测???这个上升沿相对很窄,那么表现在我们逻辑门的输出波形就是占空比很小,在上升沿时间较长时的范围可以采用你说的定时器计数测频,可是按题目要求最小50NS,要达到5%分辨率时间分辨率就要更小了,所以短时间范围就要采用其他办法了。我可以想到的办法就三种:1 采用FPGA,利用它的高频特性(我大致思考是200MHZ,这可能要采用PLL内部倍频了),这个办法最直接高效,可是需要懂FPGA;2 采用单片机计数器,一般单片机可能达不到FPGA速度,也就是在矩形波高电平时间段类计数达不到20(5%精度)个以上,怎么办?我的想法是如果单片机计数器如果可以采集到3个以上时钟就可以采用多次平均法——比如我采集100次高电平时钟,这100个计数值会在连续2-3个数值间随机,数虽然是随机的,但是100个数相加后取平均我想是与占空比相关度很大的,这个办法的好处是低速测高频,缺点是我没有验证,精度我也无法保证;3 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滤波后测,感觉你没有理解到,我在这里再说一次吧,我们所选取的逻辑门一般是5V的,也就是整形后波形幅度是5V,如果我们把矩形波滤波为直流,测得电平是不是就可以算出占空比呢,当然可以,知道了占空比,如果再测出这个矩形波的频率,是不是就可以计算出高电平时间,这样是不是就知道了上升沿时间,这个办法对单片机要求最低可是对硬件要求相对较高,而且这个占空比很小,能不能把波滤好很关键,这个电路我在其他应用上达过基本可以用。你这个题目还有10V到5v这个问题要解决,你自己想,打字真累,好了,就说这么多了吧,潜水。。。。。。。。。。

网友:
1。FPGA生成一个25M以上的时钟,至少两个点,
    FPGA吗,上个200M小菜菜,

2。时钟送ADC采样0.1~10V, 误差2%
     12bit ADC采样,基本满足,弄个14bit的精度也好上去

3。ADC数据返回FPGA,这个要控制FPGA数据输入的时序

4。FPGA内部判断 电压所在范围,得出逻辑的 0 和 逻辑1
    这里要注意,上升延的时间,最后才能得到稳定的数据,这里要个小判断

5。根据4输出的结果,计算 占空比 和 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学了DSP,老师不会给学生出这初级问题了。

DSP怎么做,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