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题电子秤问题

楼主:
同志们电子秤工艺怎么制作(表示理力无力)

网友:
病句,先表达清楚要说什么。

网友:
又是TI杯惹的祸,让多少小同学伤透了脑筋啊,现在愁了吧,嘿嘿。

网友A:
表示也正在想   怎么把那个电阻应变片贴上去啊?没搞懂

网友:
去拆个现成的称重传感器就知道怎么粘了

网友B:
信号太微弱,而且自己做那个不稳定,怎么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号太微弱,而且自己做那个不稳定,怎么破

放大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990-1-1.html,参照我拆的电子天平与pH计,利框架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大呀,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990-1-1.html,参照我拆的电子天平与pH计,利框架都差不多 ...

败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表示也正在想   怎么把那个电阻应变片贴上去啊?没搞懂

你们比赛的时候怎么粘上的?

网友:
非常好,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比赛的时候怎么粘上的?

用胶水粘贴上去的,有很好的粘贴及,淘宝上有。看自己粘贴的技术了

网友:
黏贴应变片有专用的胶水。关键是搞清楚弹性元件受力后的形变方向,四片应变片的方向不能贴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