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这次电赛 LM5117芯片讨论

楼主(2016-07-25):
针对这次电赛 LM5117芯片讨论
LM5117芯片讨论组 QQ群:418156103

网友A:
来,讨论
恒压可以了吗

网友B:
最近我们也在做基于LM5117的电路设计,使用的是官网的恒压DC-DC降压设计实例:输入16v输出5v,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空载电压正常,接上负载后电流100ma,电压0.5v,关键是PWM频率从200k下降到50K,这个无法理解
按理论来说fsw的频率只和外部的Rt电阻大小有关才对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