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来管理stm32的程序

楼主:
    不知各位有没有尝试过C++对stm32的开发,想我在ARM上,PC上跑QT,也是C++开发的,我就想,能不能在我单片机stm32上跑呢?答案是肯定可以跑的,而且程序我觉得还比C写的更直观一些。
  首先,程序不完全是C++写的,底层硬件保持C语言不变,还是用官方V3.5的库,并且库里每个.c都有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看来官方知道有人会用C++,所以写上了这样一段,来告诉编译器,被包括的函数要用C的编译器来编译,而且MDK是支持的,那就好办了。其次这些硬件控制的程序用C++来管理,也说说在C++的框架下调用C函数,说白了用C++程序来管理C程序,有点多此一举?呵,不尽然。
开始第一步:搭建一个简单的框架
  这个框架说来也简单,就三个词:class,public,private.不用细说,自行百度,谷歌.....框架:
  class xxx{
        public:
     ...........
        private:
     ...........
  };
先看看GPIO的类吧

是不是很熟悉!里面就是C代码!再看看具体函数怎么写的?

哎呀,还是C!没错,只是用C++的class来管理,有什么好处?这个说不清,道不明,还是从实际角度出发,有两个甚至多个GPIO做为led灯,看看初始化怎么写(以两个为例,PB0和PB2吧):
      _GPIO LED;
  _GPIO LED1;
  LED.GPIO(GPIOB,GPIO_Pin_0,GPIO_Mode_Out_PP);
  LED1.GPIO(GPIOB,GPIO_Pin_2,GPIO_Mode_Out_PP);
要是控制两个的灯引脚一个输出高电平,一个输出低电平:
  LED.Set();
  LED1.Reset();
就这么简单,可能要有疑问了,中断怎么处理?哈,这个也好办,在要用的中断函数前加上
extern "C" 就是告诉编译器这个函数要用C编译器来编译!

既然GPIO类写好了,那串口也就不远了

好了具体函数也不多细说了, 还不如直接分享一下这个工程!
最后交代一下工程

我用的的MDK5,具体哪个版本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要用MDK4来打开的话,试试把工程目录USER下Template.uvprojx中的后缀去掉x,还有.uvoptx也是去掉x
好了,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玩玩,最好是把SPI,ADC,dma....做好了分享一下。

最初的空的工程是用的正点原子的工程,然后在此基础上改的。已经写好了GPIO和串口。
哦,如果你开始对C++的类感兴趣了,不妨看看这本书
《C++程序设计教程第二版(钱能)》 拥有C语言编程底子的你可以直接从第三部分第8章开始看,在此,祝你能取得收获!

网友:
感觉和mbed很像啊,hoho

网友A:
原来我连STM8也是用C++写的,后来同事跟不上,改成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我连STM8也是用C++写的,后来同事跟不上,改成C了……

跟不上,哎呀,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