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有趣的色彩时钟DIY

楼主:
RGB_LED是一种有趣的器件,它将红、绿、蓝这3种色彩集成在同一个LED器件中,
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要问为什么,你想啊,这红绿蓝3色有是什么特点呀?
在色彩学中,它们可是三基色,这老3位的组合那可是衍化出了大千世界的万紫千红
呀。你会想吹得这么邪乎它能干啥呀!这里就向大家介绍一种色彩时钟的DIY方法。
记得在上学时曾学过一篇课文是介绍我国物候学家竺可桢的,他通过日常观察发现:
在不同的时间段,会有不同种类的植物按时展开花蕾,也就是说看到那种花开了,就可以
判断出当前正处于哪个时段,有趣不?
把各种花装到一块手表中的神奇法力我可没有,但我却能借助RGB_LED的功力来代替花
朵来以色彩指示时间。那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大家知道红绿蓝这3种色彩能表示3种状态,而它们的简单组合就可产生黄、粉、
浅蓝及白色。这样起码我们就可以用色彩表示6个时段了,其中用白色可区分开是时间值
还是分钟值。当指示时间值时,每个色彩就可指示1020~606个时段。
你会说我们的计时方式可是24时进制,6种状态如何表示的了。那我们就返回来看
一下日常的时钟,在它上面只用12个标记就区分了24个时段,辅助的手段就是根据白天
与黑夜来进行区分。
那好了,我们用12种色彩就可区分24个时段了,问题是6种色彩如何才能扩展为
12种色彩哪?
回答是采用PWM技术,所谓“PWM”就是一种以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位的方法,如
果以此来调节RGB引脚的电位,就会改变色彩比例的构成,也就会色彩不同的色彩值。
当然在该设计中,我们不会做的很复杂,只要能在3个引脚上输出0%50%100%
占空比的信号就会符合要求。
到此设计问题是否就解决了呢?
别忙,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色彩识别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往往
能识别色彩,但却不易区分色彩间的细小差别,那有任何解决呢?
    大家都见过PH试纸,要知道液体的酸碱浓度,只需对比一下色彩卡就能知道相应的PH
值。仿此,我们在表盘上为每个时区填上一种对应的色彩,这样在查询时间时,就可以轻松
地读取当前的时间值。
DIY之前你先要有一张寻宝图,它就是工作原理图如1所示。
怎么样电路很简单吧,你可能会问怎么还有串行通讯接口呢?
之所以配备串行通讯接口电路不为别的,就是要用它来解决初次启动时的时钟校正
问题,如果单纯地使用按键来调整时间时间较繁琐的时,而用下载下载的方式来处理,则
十分轻松与方便,它可以实现一键搞定。
当然为了该设计真正实现穿戴型的目标,应将RS232通讯模块放置在外部,毕竟校正
处理并不常使用。至于下载软件可由VB来设计,当然了如果你嫌它费事,用串口助手按
指定格式来输入数据,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1工作原理图
那我们期盼中的作品形象是个啥样呢,效果如图2所示。
DIY的过程中,为了小型化可选取小封装、因较少的单片机芯片,且选用低电压
的芯片也利于作品的小型化。感兴趣的话就DIY一下吧,它不会占用你几文钱,
况且它可是足够的FASHION呀!
    具体的DIY过程,详见续帖。
2效果图

网友A:
想法很不错,就是在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分秒怎么解决?在此细化颜色?分的足够细的话,咱还能看的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不错,就是在实际用起来的时候,分秒怎么解决?在此细化颜色?分的足够细的话,咱还能看的出来吗。

精度只要求到10分钟一级,毕竟实际生活中很少人要精确到秒来行动,所以指示精度只到10分,计时当然还是要精确到秒的。

网友:
所以计时的话还是得用数字来计数咯?其实吧,还有一个问题,得考虑有人是色盲怎么办?(纯粹是多想的,别介意,毕竟是少数人群,可还是得替人家、替设计考虑)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来在实际运用中,看这个表盘还是大多数靠以前指针式的表盘有大概推断来确认时间的。如果让一个从来没有见识过指针式表盘的人来看你设计的这个表盘,那就得记住所有时间段内的时间对应的颜色,相对于指针式表盘来说麻烦了许多。你认为呢?

网友:
色盲的确无解!

网友B:
RGB LED灯显示的需要在面上再加一个磨砂膜,这样散色就可使颜色混得更均匀看上去更自然,LED的 三色灯并是不在一起而是分立的,点亮后除非非常明显,否则很难很好的区分颜色,另外,还可以用呼吸灯的效果来表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B LED灯显示的需要在面上再加一个磨砂膜,这样散色就可使颜色混得更均匀看上去更自然,LED的 三色灯并是 ...

说的对,确实需要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