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工程师懂UCC28950芯片么?

楼主:
您们好,我现在使用UC3854芯片PFC80-265V电源到400V,后级DC-DC想使用UCC28950芯片整流到最大48V 20A的输出。想使用稳压模式。我看了很多UCC28950手册,有以下问题希望得到你们的支持:

      问题:我的输出电压希望达到10-48V程控可调(也就是通过ARM单片机调节,调节后的电压稳定即可,功率通过高频变压器肯定需要保证的),可我看到的 都是固定输出,比如12V输出,第一次做电源,所以希望你们指点下,如果一旦我的高频变压器绕制好了后,比如,最大可以达到48V,如何来调节这个电压在 10-48V之间自由输出,谢谢.

    问题就是,怎么样调节UCC29580芯片的那个引脚或者配置,可以使我的输出在10-48V之间可调!先谢谢。

    如果我的理解或者问题错了。也请大侠们指正出来哈。总比没有支持的好!请稍懂行的予以支持,谢谢!

网友:
你要“比如,最大可以达到48V,如何来调节这个电压在 10-48V之间自由输出”
你还要“通过ARM单片机调节,调节后的电压稳定”
怎么调节输出电压,那就要看你的ARM是如何控制输出电压稳定的了。

网友:
基本的调节输出电压的方法有两个:一是改变输出电压取样,二是改变基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