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

楼主:
设计并制作一个数字显示的周期性矩形脉冲信号参数测量仪
(4)测量脉冲信号上升时间,测量范围为50.0~999ns,测量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请教各位,这个第四小问的实现,用STM32怎么实现测量精度。

网友:
请问第三步那个0.1-10v怎么弄得,求告知啊,采样幅值达不到啊

网友:
这个用STM32测太难了

网友:
我也在搞类似的题目,测上升时间!查找资料问大神,最后只确定一个方案,就是先经过模拟电路 双限比较器(窗口比较器)然后在用单片机去采集时间!具体的还没有研究透。

网友:
需要模拟电路处理,纯数字是没有办法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