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占空比

楼主:
怎么设计一个测量占空比的电路啊 ??
大神们

网友:
可以用电路(这里指模拟电路)测量占空比,但非常麻烦,成本也高。
用数字方法比较简单,测量高电平持续时间和脉冲周期即可。

网友:
用MCU最简单,利用定时器。

网友:
用上升 或下降沿触发,然后读取计数的值,就知道周期了。

如果检测信号长,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用软件,在5ms、10ms一个周期的task里面,变量来数,思想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