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两种仿真器哪个好?

楼主:
10芯积分
atmel-ice和atmel sam-ice哪个好?我们现在用的是sam-ice,批量烧录时出现IC损坏50PCS,5K的产量,不知是不是烧录器的问题,之前有遇到过,用asix的presto烧录器烧录PIC芯片会偶尔出现无法烧录,但是用microchip原厂的ICD3就可以烧录,所以怀疑ATMEL SAM-ICE是不是不稳定,请教各位,谢谢,下图是我们现在用的烧录器。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东东,帮顶一个!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带电插拔导致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只要存在这个品牌 就有存在的价值,选择一个适合并需要的产品就可以了!

网友:
不放心直接用segger原厂的烧录器。Flasher 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