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空比

楼主:
测量占空比的程序谁能帮帮啊???

网友A:
你还是先说说你信号源的频率,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先说说你信号源的频率,占空比的变化范围吧。

信号源是1MHZ,   占空比变化范围是10%~90%,这个该怎么写啊 ,如果用FPGA

网友:
哎,有点难

网友:
reg [7:0] cnt_h;
reg [7:0] cnt_l;

always @(negedge rst_n or posedge clk) begin
    if (!rst_n) begin
        cnt_h <= 0;
        cnt_l <= 0;
    end else begin
        cnt_h <= (the_signal == 0) ? 0 : (cnt_h + 1);
        cnt_l <= (the_signal == 1) ? 0 : (cnt_l + 1);
    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