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15.0 的qsys 怎么添加 epcs

楼主:
装了一个altera15.0
实验verilog 的例子都还好。
我就想用qsys 来做一个 hello 或led 在我的ax301 上。
但是我加epcs 就是找不到地方,不知属于什么,在altera 11.0 里 加的方法是:
Memoreis and Memory Controllers=>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 Memory Interfaces=>Flash =>EPCS Serial Flash Controller

在15.0里,Memoreis and Memory Controllers下没有External Memory Interfaces
有一个flash 但接下去没有EPCS 相近的。没有了epcs 就没法做了。

其次那个nios2 有2个选择一样,nios ii processor 和 nios ii (classic)processor, 我就选择了前者。

网友A:
epcs用Legacy EPCS/EPCQx1 Flash Controller IP就可以了,
在Basic Functions-->Configuration and Programming 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cs用Legacy EPCS/EPCQx1 Flash Controller IP就可以了,
在Basic Functions-->Configuration and Progra ...

谢谢你了,按你的方法,在qsys 里成功加上了epcs,
只完成了qsys部分,整个程序还没完成,希望今天能完成。

网友B:
但是epcs的管脚怎么配置呢,生成的exampleHDL中里边为什么没有epcs相关的管脚呢,这个不用自己配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epcs的管脚怎么配置呢,生成的exampleHDL中里边为什么没有epcs相关的管脚呢,这个不用自己配置么

不清楚你说配置的意思, 在原理图里,有引脚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epcs的管脚怎么配置呢,生成的exampleHDL中里边为什么没有epcs相关的管脚呢,这个不用自己配置么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5&page=1#pid2048039
这个链接是我做的结果,或者你去下载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145&page=1#pid2048039
这个链接是我做的 ...

我的是那个DE1-soc的板子,里边的EPCS128是六个管脚的,但是Qsys里边的EPCS是四个管脚的,我就不知道怎么配置了

网友B:
板子不一样配置好多也不一样,你的可能是在把那个Qsys里边EPCS的自动分配引脚打勾了还是在顶层上加了,bdf里边显示,然后Pin Planner里边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不一样配置好多也不一样,你的可能是在把那个Qsys里边EPCS的自动分配引脚打勾了还是在顶层上加了,bdf ...

看了你的图,2者确实不一样。你的应该更加新,可能在其他地方添加。
我的加上去就都有了,qsys里,原理图里。
你的板子是自己设计的,还是学习板,我看都好贵的,买不起。有机会弄个学习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你的图,2者确实不一样。你的应该更加新,可能在其他地方添加。
我的加上去就都有了,qsys里,原理 ...

这个板子也是参加一个比赛必须要用这个板子,学校就给发的,我们以前的板子是Cyclone Ⅳ系列的,这个是CycloneⅤ,里边还有ARM芯片,所以就要改好多东西,以前那种固化方案也用不了了,我们学生党也买不起这个啊。
我再找找其他方法,要是不行就不固化了,到时候在线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