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这样算把程序烧进去了吗?

楼主:
如图所示,感觉程序好像没烧进去?用的是STM8S003F3P,HEX文件有12k

网友A:
写入程序告诉你:Execution on going。你自己看看,烧进去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入程序告诉你:Execution on going。你自己看看,烧进去没有?

感觉像没烧进去啊,上电板子没反应

网友:
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像没烧进去啊,上电板子没反应

点击“确定”按钮来着?
程序明明告诉你:press OK to stop。
点击之后,就停止了。

网友A:
再这样回帖,将屏蔽此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这样回帖,将屏蔽此帖。

这个是点击后的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点击后的样子

没写进去啊 ,不要点击"确定"
看他的提示,应该在执行烧写的时候是不用管的。
你点击确定后他停止烧写了,提示的是stm8复位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写进去啊 ,不要点击"确定"
看他的提示,应该在执行烧写的时候是不用管的。
你点击确定后他停止烧写 ...

原来如此,谢谢谢谢

网友D:
我最常用判断程序跑没跑的办法,是给个Pin脚拉高,然后上电后量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常用判断程序跑没跑的办法,是给个Pin脚拉高,然后上电后量下电压

有道理,这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运行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不明白,

深圳市万方光华科技有限公司公众微信:VINHON照明,更多精彩内容持续推送。
LED灯饰订购热线:400-969-8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