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破解完后,打开PCB Editor报错,如图所示。求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打开不能正常使用?直接就弹出这个?是不是破解没破解好?

网友A:
你是不是选错editor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选错editor了?

都试过了,还是报错。。。我现在下个16.5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了,还是报错。。。我现在下个16.5试试~~~

额,,,我16.6前前后后在N台电脑上都安装成功,从来没遇到过你的问题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