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怎么控制舵机转向

楼主:
求助51单片机怎么控制舵机转向,它的程序应该怎么写?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最便宜的舵机,卖家会送代码的,试玩一下就了解了。二十块钱学费不算贵,少抽点,少喝点。

网友:
总要先有了硬件电路,才谈得到“程序应该怎么写?”硬件电路没有确定,程序是写不出来的。

网友:
舵机控制已经是很成熟的东西,网上随便找都有
基本原理是调节50HZ方波的占空比大小

网友B:
就是20ms左右的脉冲信号。连接好硬件,单片机定时器,设置,输出20ms的周期脉冲。注意占空比的范围,别超了。 大概计算一下中间的位置。找到中间位置,再改变占空比,使舵机向左右两边转动。

网友:
淘宝上有各种各样常用的传感器或设备,那些不是特别贵的都建议去买实物来玩一玩,不要纸上谈兵,来硬的。

网友:
这个前两天刚写了一个,受arduino的Servo库启发写了只用一个十六位定时器最多可控制八个舵机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20ms左右的脉冲信号。连接好硬件,单片机定时器,设置,输出20ms的周期脉冲。注意占空比的范围,别超了 ...

哦哦  好的   嘿嘿 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买一个最便宜的舵机,卖家会送代码的,试玩一下就了解了。二十块钱学费不算贵,少抽点,少喝点。

哈哈哈   仁兄很强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20ms左右的脉冲信号。连接好硬件,单片机定时器,设置,输出20ms的周期脉冲。注意占空比的范围,别超了 ...

请问中间位置如何计算?我用的舵机一上点就自动往初始方向偏,而且会抖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中间位置如何计算?我用的舵机一上点就自动往初始方向偏,而且会抖动

基准信号的周期20ms。高脉冲宽度1.5ms时,对应的就 是舵机中间位置。

网友:
而且要注意一点,舵机电路最好几个光耦隔离芯片,然后在和单品季引脚相连,否则舵机转动时容易烧坏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