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DC电源设计总体方案内容

楼主:
由于是刚开始做ACDC电源,输入为220V市电,输出为12V直流和-48直流。
但是不知道总体方案中应该写一些什么东西,请教各位大神,电源设计中,总体方案应该写一些什么东西,能给说一下模板吗?

网友A:
“但是不知道总体方案中应该写一些什么东西”
你打算怎么做,你就怎么写。

网友:
心中若就没有什么方案,怎么写,确实难为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但是不知道总体方案中应该写一些什么东西”
你打算怎么做,你就怎么写。

举个例子吧。在做嵌入式设备时,总体方案需要写一些功耗计算,总线处理方式,逻辑设计框图,I2C设计框图以及其他。像这种电源,因为没做过,公司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档规范,那这个就需要我自己来规定了,为了保证一定的传承性,所以,这个文档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个例子吧。在做嵌入式设备时,总体方案需要写一些功耗计算,总线处理方式,逻辑设计框图,I2C设计框图 ...

既然“公司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文档规范”,那么你写的文档以及后来的有关文档就是规范。
还是那句“你打算怎么做,你就怎么写”。
“ACDC电源,输入为220V市电,输出为12V直流和-48直流”,这是已经定好了的,那么你需要确定两路各需要多大电流,总功率多大。然后根据总功率选择电路形式:正激、反激,还是半桥……。计算对开关功率管要求,选择功率管……
应该和你做嵌入式设备时所写的文档差不多,只不过把“总线处理方式,逻辑设计框图,I2C设计框图”等等替换成与你要做的开关电源有关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