涓撲笟鎶€鏈腑蹇�

楼主:
TI鎶€鏈鍧�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寰帶鍒跺櫒MCU
DSP涓嶢RM澶勭悊鍣�
DigiKey寰楁嵎鎶€鏈笓鍖�
ST浼犳劅鍣ㄤ笌浣庡姛鑰楁棤绾挎妧鏈鍧�
ST MEMES浼犳劅鍣ㄥ垱鎰忚璁″ぇ璧�
鎰忔硶鍗婂浣�-浣庡姛鑰楀皠棰�
MEMS浼犳劅鍣�
ADI宸ヤ笟鎶€鏈�
鐢靛瓙鎶€鏈氦娴�
杈圭紭AI
宓屽叆寮忕郴缁�
ARM鎶€鏈�
Linux涓庡畨鍗�
瀹炴椂鎿嶄綔绯荤粺RTOS
缂栫▼鍩虹
鍗曠墖鏈�
鍥戒骇MCU
鐟炶惃鐢靛瓙MCU
51鍗曠墖鏈�
鍥戒骇鑺墖浜ゆ祦
鐢垫満椹卞姩鎺у埗锛圡otor Control锛�
妯℃嫙鐢靛瓙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鐢垫簮鎶€鏈�
寮€鍏崇數婧愬涔犲皬缁�
LED涓撳尯
TI 妯℃嫙涓庢贩鍚堜俊鍙�
鏃犵嚎杩炴帴
TI鏃犵嚎杩炴帴
浼犳劅鍣�
PCB璁捐
缁煎悎鎶€鏈氦娴�
娴嬭瘯/娴嬮噺
鍒嗙珛鍣ㄤ欢
鐢佃矾瑙傚療瀹�
涓嬭浇涓績涓撶増
澶у鍫備笓鐗�
娴嬭瘎涓績涓撶増
琛屼笟搴旂敤
姹借溅鐢靛瓙
鏈哄櫒浜哄紑鍙�
宸ヤ笟鑷姩鍖栦笌鎺у埗
ADI宸ヤ笟鎶€鏈�
鑳芥簮鍩虹璁炬柦
鍖荤枟鐢靛瓙
娑堣垂鐢靛瓙
鍒涙剰涓庡疄璺�
鐢靛瓙绔炶禌
DIY/寮€婧愮‖浠朵笓鍖�
涓滆姖鍏夌數缁х數鍣═LP3547璇勬祴涓撳尯
MAX32630FTHR璁捐澶ц禌涓撳尯
MicroPython寮€婧愮増鍧�
鍒涙柊瀹為獙瀹�
浠ユ媶浼氬弸
ON鍜孉vnet鐗╄仈缃戝垱鏂拌璁″ぇ璧�
娣榚娣�
鍒涙剰甯傞泦
浼戞伅涓€涓�
鑱婅亰绗戠瑧闂归椆
宸ヤ綔杩欑偣鍎夸簨
姹傝亴鎷涜仒
涓烘垜浠彁寤鸿&鍏憡
EEWorld棰佸涓撳尯
淇℃伅鍙戝竷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光缆交接箱配置介绍
a943670311
a943670311

网友A(2016-07-25):
光缆交接箱配置介绍
光缆交接箱、免跳纤光缆交接箱、无跳纤光缆交接箱、三网合一光缆交接箱、四网合一光缆交接箱
品牌:共为通信
型号:TW-GPX05型
类型:OCC光缆交接箱
材质:SMC(玻璃钢)
用途:FTTH光纤入户
颜色:电脑灰
产地:浙江省宁波慈溪市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共为连接世界!信息沟通心灵!
电话:15258345611 QQ:1712325784
宁波共为通信自创建以来,坚持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目前公司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配备有先进的研发、生产及检测设备,全面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合作伙伴: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广电等……
CT-GXF09T室外光交箱、CT-GXF11D无跳纤光缆交接箱、三网共建光缆交接箱、免跳纤光缆交接箱、无跳接交接箱、三网合一光缆交接箱、三网融合光交箱、四网合一光缆交接箱、无跳接光缆交接箱、免跳接光交箱、SMC光缆交接箱、不锈钢光缆交接箱
【TW-GXF05型光缆交接箱】
一、工作环境:
1.环境温度:-40℃~+60℃
2.相对湿度:40℃时小于95%
3.大气压力:70~106Kpa
二、产品特点
1.采用熔配一体化抽拉式模块,使交接箱容量大,密度高。
2.箱体采用高强度SMC聚脂箱体,具有良好抗腐蚀、耐老化性能,能抵受剧烈的气候变化以及适应恶劣的工作环境
3.箱体具有良好的密封性能,防护等级达到GB/T4208IP65级。
4.具有很好的安装性能及防破坏功能。
5.箱体具有安全可靠的光缆固定与接地保护装置。
6.高压防护接地与机箱绝缘电阻:≥2×104MΩ/500V(DC)
7.箱高压防护接地与机箱间耐压≥3000V(DC)/1min,不击穿,无飞弧
8.箱体静负荷能力:壳盖≥980N,侧表面≥980N,门铰链≥200N
9.机箱的密封防护等级:达到GB4208标准中IP65级
10.阻燃性能:达到GB4609/FV-0级
11.密封性能:达到GB4208/IP53要求
12.负荷值:壳盖≥980N,侧表面≥400N,支撑件≥200N
13.最小拉脱力:φ0.4-1.2mm导线分别为24-120N
三、用途
1.光缆交接箱是用于室外的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连接的接口设备,能够实现光纤的接续,配线有直接连接和交叉连接的功能。
三网合一光缆交接箱介绍
一、概述
光缆交接箱用于实现光纤接入网中主干光缆与配线光缆的连接、分配及调度,广泛用于光纤接入网线路以及CATV网线路工程。
二、主要特点
1.箱体采用高强度的国际材料SMC(玻璃纤维增强不饱和聚酯塑料)经高温模压而成,使用寿命长,防老化、抗辐射;表面不需任何防护,具备全天候防护功能。
2.箱体厚实,具有良好的隔热效果,能有效防止箱内水汽凝结
3.箱门采用特种密封门封、防水门锁及三点式门销锁定,安全可靠,密封性好。
4.采用12芯熔接配线一体化模块。
5.适合FC、SC、LC、ST光纤适配器的安装。
6.有可靠的光缆固定和接地保护装置。
7.适合于单芯和带状光缆的成端。
8.有效做到移动、联通、电信三网合一。大大节省了施工空间和施工强度。
9.箱体防护等级达到GB/T4208-1993标准中IP65等级要求。
10.美观大方,线条清晰,防腐防水性能好,使用寿命长。
11.光缆交接箱规格:48芯、72芯、96芯、144芯、288芯、360芯、432芯、576芯、648芯、720芯、864芯、1152芯。
三.功能要求:
1. 光缆固定与保护功能
应具有光缆接入,固定和保护装置。该装置将光缆引入并固定在机架上,保护光缆入缆中纤芯不受损伤。光缆金属部分与机器绝缘,固定后的光缆金属护套及加强芯应可靠连接高压防护接地装置。
2. 光缆终接功能
应具有光纤终接装置,该装置便于光缆纤芯及尾纤接续操作、施工、安装和维护。能固定和保护接头部位平直而不位移,避免外力影响,保证盘绕光缆纤芯、尾纤不受损伤。
3.调线功能
通过光纤跳线连接器接头。能迅速方便地调度光缆中的纤芯序号及改变光传输系统的路序。
4.光缆纤芯和尾纤的保护功能
光缆开剥后纤芯有保护装置并固定后引入光纤终接装置。
5.容量
每机架容量和单元容量(按适配器数量确定)应在产品企业标准中作出规定,光纤终接装置,尾纤盘线装置,适配器卡座,尾纤及适配器,在满容量范围内应能成套配置。
宁波共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共为通信是一家专业从事研发、制造宽带网络接入设备、光缆交接箱、总配线设备、数字配线设备、光配线设备、智能型交、直流通信配电设备、光纤走线槽道等系列产品的专业化通信产品制造公司。
共为通信自创建以来,坚持深化改革,强化企业管理,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目前公司凝聚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管理人才,配备有先进的研发、生产及检测设备,全面贯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在我国各个通信网络建设中,公司拥有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销售网络。随着公司的发展,我们将更好地把握和开拓市场,加快新产品开发,完善技术和售后服务。我们将更全面更快速的为广大用户提供一流的通信设备和一流的服务,以更新更好的产品为民族通信产业的发展做出贡献。
历经几年的发展,从低端通信产品制造业发展成为高科技产业。以拥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钣金自动化加工数控设备、全自动喷涂流水线、光通信器件等生产设备,并配套齐全高精度检测仪器,为产品提供了可靠的质量保证。
共为精神: 始终坚持“品质、价格、服务”的企业方针,力争百分百的用户满意和“团结、务实、开拓、创新”的企业精神,以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来提高工作效率。
共为宗旨: 客户满意第一、企业荣誉第一、产品质量第一。
共为目标: 创百年共为,在行业内处于领先地位,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共为发展原则: 追求技术创新、流程完善、通路合作、欲求必达的工作目标,努力创造一流的企业形象、一流的工作环境、一流的企业管理、一流的客户服务,与国内外用户真诚合作
【共为通信产品】OMDF光纤总配线架、三网合一光总配线架、ODF光纤配线柜(架)、三网合一配线柜(架)、三网合一光缆交接箱、四网融合光缆交接箱、免跳纤光交箱、不锈钢光交箱、三网合一分纤箱、四网合一楼道箱、光缆分光箱、光纤分纤箱、光分路器箱、光纤配线箱、光纤楼道箱、ONU综合配线箱、ODF单元箱、综合配线柜、户外机柜、监控箱、DDF数字配线架、音频配线架、光缆终端盒、光缆接头盒、网络机柜、光纤快速连接器、光纤冷接子、束状尾纤、光纤桌面盒、光纤信息面板、熔接盘、一体化托盘、皮线光缆开剥器等光纤网络产品……
【共为通信产品售后服务承诺书】
为创造名牌,提高企业知名度,树立企业形象,我公司本着“一切追求高质量,用户满意为宗旨”的精神,以“最优惠的价格、最周到的服务、最可靠的产品质量”的原则向您郑重承诺:
产品质量承诺:
产品的制造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
对产品性能的检测,我们诚请用户亲临对产品进行全过程、全性能检查,待产品被确认合格后再装箱发货。
产品价格承诺:
为了保证产品的高可靠性和先进性,系统的选材均选用国内或国际优质名牌产品。
在同等竞争条件下,我公司在不以降低产品技术性能、更改产品部件为代价的基础上,真诚以最优惠的价格提供给贵方。
交货期承诺:
产品交货期:尽量按用户要求,若有特殊要求,需提前完工的,我公司可特别组织生产、安装,力争满足用户需求。
售后服务承诺:
服务宗旨:快速、果断、准确、周到、彻底
服务目标:服务质量赢得用户满意
光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