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opa277的封装

楼主:
本人大三参加电子创新大赛,需要用到opa277和opa2277的运放,但是Altium designer库里是没有的,

查看详情
于是百度,登录这个网站,找到符号和封装
我把下面3个封装都用urta导入到Altium designer,变成3个pcb图,3个原理图,

现在问题来了

这三个都是opa277?随便选其中一个就行?还是得3个合并到一起?我新手不太懂
求大神指点一二

顺便问下,WXD3-13这个电位器Altium designer有吗?我百度搜索完一点相关性都没有,开始慌了,怎么弄?

网友:
这个手册中查看详情
有几种封装都是它。使用什么封装,主要看你买到手的是什么封装的器件。买的是什么就做什么封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册中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opa277.pdf
有几种封装都是它。使用什么封装,主要看 ...

那不同的封装性能上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同的封装性能上有差别吗?

差别肯定是有的。最起码PCB布板时是有差别的。

它的差别,可以在手册中找到。例如手册里的表6.4,就说了不同封装的热阻。

网友:
就是同一个芯片不同封装,使用时用任何一种封装都可以,你只是参加电赛用PDIP最方便,百度不到的型号也可以去google,淘宝上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