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 初体验 TI SN75176BP

楼主:
坛里面玩RS485的网友不少,
wo never 玩过 rs485, 拖大家的福,跟着学习了下。

说时迟,那是快,
前几天 就来一RS485的项目,
心里有底啊。

再次感谢下坛友们的宝贵485贴。

1. 连接
废话少说,自己家里虽简陋,买了店里 买了 TI 的 SN75176BP,就照着这么连了。

网友:
2.测试代码
节点M
int tx_en = 7;
int cnt = 0;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x_en, OUTPUT);
  digitalWrite(tx_en, HIGH); // tx enable
}

void loop(){
  Serial.write(cnt++);
  delay(1000);
}

节点N
int tx_en = 7;
byte rxc;

void setup(){
  Serial.begin(9600);
  pinMode(tx_en, OUTPUT);
  digitalWrite(tx_en, LOW); // rx only
}

void loop(){
  while(Serial.available()){
     rxc = (byte)Serial.read();
     Serial.println(rxc);
  }
  delay(10);
}

网友:
3.测试步骤
3.1 M --计数器--> N
   M 的送使能固定高,N的送使能固定低
3.2 N --计数器---> M
   M 的送使能固定低,N的送使能固定高

网友:
4. 在走一小步,做成请求和响应

上面那个太小儿科了,
在走两步,来个大儿科

节点M发请求,3个BYTE
节点N根据请求,回发三个BYTE的响应

传说这里面的 T1 和 T2 要控制好,直接决定传说效率

网友A:
汽车里不用RS485吧,楼主兼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汽车里不用RS485吧,楼主兼职?

车载里面用的不多,有的车里面有

RS485简单好用,传个控制,上报节点信息,还算方便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285678ff.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