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不懂

楼主:
IF CLR ='1' THEN    BZQ <=( OTHERS=>'0');
     ELSIF BCLK'EVENT AND BCLK ='1' THEN
       IF BENA ='1' THEN BZQ <=BZQ+1;

这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判断语句啊

网友:
看到BCLK  第一反应是音频的 IIS 信号。

网友:
我知道是,就是不知道句子什么意思

网友:
IF CLR ='1' THEN
    BZQ <=( OTHERS=>'0');
ELSIF BCLK'EVENT AND BCLK ='1' THEN
    IF BENA ='1' THEN
        BZQ <=BZQ+1;
CLR = 1, 异步复位,清0
BCLK 时钟上升延,BENA ='1'BZQ自加1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CLR ='1' THEN
    BZQ '0');
ELSIF BCLK'EVENT AND BCLK ='1' THEN
    IF BENA ='1' THEN
   ...

哦哦  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