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电路尖峰问题

楼主:
原理图:应用经典的BOCK-BOOST电路。IR2110半桥驱动。没有用到同步滤波。                  频率为250Khz...主电感  20UH@10A..   25UH@0A.

在调试BOOST电路时,电路会产生尖峰和振铃。加入R47电感后组成LC滤波器的波形如下(如上图)

把输出的的R47换位 CL滤波器,产生幅度更大的尖峰和振铃。

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电原理图不对吧?
1、二极管D2是否反了?
2、既然是Boost电路,为何要用IR2110隔离?
3、上下两支MOS管为何要串联起来?

网友A:
为什么这个BOOST电路如此的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这个BOOST电路如此的复杂?

我觉得可能是你L2后并联的电容太多了。

网友:
R2取值太小。

上管导通时,如果速度过高,就会与分布参数形成谐振,会对输入干扰,它的开启速度越高,干扰越大。

话说回来,干扰一般都会有的。它与效率等存在矛盾。

网友:
再者,楼主的电路,是厂家推荐的应用电路,它在一般应用时,是很正确的。

这种电路是在占空比70%以下没有任何问题,占空比增大时,VB的供电就成了问题,占空比越大,对C8的充电时间越短。上管的驱动就越弱。

网友:
加R47电感的原因?
如果此电路是厂家推荐的应用电路,那么出现尖峰和振铃,怀疑是PCB电路有什么不足,比如布的线太乱,是布线导致干扰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