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333仪表运放的使用问题

楼主:
用INA333制作了一个100倍的直流小信号放大电路,但是焊好电路后测试没办法放大100倍,用示波器的探头接了输出,就可以放大了,这是什么原因?是否输出要加电阻或电容接地?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焊好电路后测试没办法放大100倍,用示波器的探头接了输出,就可以放大了”
电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知道“没办法放大”的?

网友A:
你输入信号多少,输出测出来是什么?就这么问,太难回答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信号多少,输出测出来是什么?就这么问,太难回答了吧!

输入10mv,双电源还可以放大,单电源根本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输入10mv,双电源还可以放大,单电源根本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你双电源 可以放大 单电源 不行 是不是 已经饱和了??你单电源 供多少的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双电源 可以放大 单电源 不行 是不是 已经饱和了??你单电源 供多少的电?

3V的电,INA双电源最大电源电压是多少啊?接+-5V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