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测量脉冲信号频率的FPGA程序

楼主:
能不能交交我怎么写测量信号频率在10~2MHZ的脉冲信号的频率,我不知道该怎么写了,求指教

网友:
一般就测频法 和 测周法  如果你想精度更好点的话 可以选 等精度测频 网上资料一堆,自己搜搜。

网友:
楼主 不要求精度的话,生成一个200M的时钟,
把你要测量的信号,当成使能来控制计数器,这个就能大概知道 高 地 多长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