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的LD1000例程编译失败

楼主:
使用LDC1000的例程是,能编译,不能连接。已经选择了正确的TIVAWARE

网友A:
提示你 driverlib.lib没有找到,找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或者实际的路径是否和工程里的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示你 driverlib.lib没有找到,找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或者实际的路径是否和工程里的一致?

配置的路径和它报错的路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