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器前后加电容的设计规则是什么?

楼主:
比如常用的7805,经常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加电容,有的大小不同,有的有极性,有的没极性,这些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通过查阅模拟电子技术课本(华成英,童诗白版)得知,输入端常加0.33uf,以消除自激振荡,输出端常加1uf以上,用于输出较大脉冲电流。这两个暂时算是知道了吧,那其他的的呢?有的能加好多个电容,都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肯定的东西是,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克服电容的寄生电感效应(寄生电阻也有?),关键是这个怎么具体计算所需的容值呢?

求论坛里的前辈们帮忙哇~~~

网友A:
大电容主要滤除低频成分,即50Hz及其附近频率交流成分。小容量电容是滤出高频杂波,如电钻、汽车点火产生的脉冲,即供电系统内外产生的电、磁干扰。确保直流中尽量少的交流分量

网友B:
加上满负载后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平稳即可。

网友:
这个没有很严格的计算。
7805之类三端稳压器,输出往往带不止一个芯片,尤其是集成度比较低的芯片商量更多。通常每个芯片并联一支电容,容量0.01~0.1uF,位置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主要滤除低频成分,即50Hz及其附近频率交流成分。小容量电容是滤出高频杂波,如电钻、汽车点火产生的 ...

嗯,大体规则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具体的数值如何计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上满负载后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平稳即可。

也就是说,具体加多少,需要在板子出来后,再做调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很严格的计算。
7805之类三端稳压器,输出往往带不止一个芯片,尤其是集成度比较低的芯片商量更多 ...

如果需要多个电容并联的话,为何不直接用一个大点的电容等效呢?是纯粹因为寄生电感的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需要多个电容并联的话,为何不直接用一个大点的电容等效呢?是纯粹因为寄生电感的原因吗?

“为何不直接用一个大点的电容等效呢?”
除了你所说寄生电感的原因,当然还有导线(电路板铜箔)电阻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直接用一个大点的电容等效呢?”
除了你所说寄生电感的原因,当然还有导线(电路板铜箔)电阻的原 ...

嗯嗯,明白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