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IQmath问题

楼主:
我感觉在GLOBAL_Q是24时,_IQmpy(a,b);这个函数好像如果a是Q0格式,b是Q24格式的话,计算出来的东西好像是Q0格式的,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A:
GLOBAL_Q是24时,_IQmpy(a,b)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输出的应Q24格式。IQ math是有源代码的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LOBAL_Q是24时,_IQmpy(a,b)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输出的应Q24格式。IQ math是有源代码的你可以看一下

那上面的怎么解释,如果写成a*b;//a是Q0,b是Q24,那这样的结果是Q24,但写成_IQmpy(a,b);我就糊涂了,按理说,括号里面的数据都应该是Q24格式,这样才符合文档里面的要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上面的怎么解释,如果写成a*b;//a是Q0,b是Q24,那这样的结果是Q24,但写成_IQmpy(a,b);我就糊涂了,按 ...

不知道你留意过iq变量的定义没有,从本质上讲,iq是一个int32型的量,只是根据q值的不同,对这个int32型的量的不同位赋予不同的含义。

“GLOBAL_Q是24时,_IQmpy(a,b);这个函数好像如果a是Q0格式,b是Q24格式的话,计算出来的东西好像是Q0格式的”
_IQmpy并不会检查a或b是不是Q24,它直接把它当成GLOBAL_Q型,然后做乘法。乘出来的结果仍然是GLOBAL_Q型的。

为什么你认为它是q0型的呢?
以你这个为例,计算时,先要q0->q24,相当于*2^(-24),然后与b相乘;这样算完之后,得到一个q24型的数,而q24->q0,相当于*2^24,这样的话a*b=>{[a*2^(-24)]*b}*2^24。看出来了吧,中间的转化抵消掉了。

注意里面的两次转换(q0->q24,q24->q0)是由于你认为是他们q0型带来的。虽然你定义了a就是q0型,但_IQmpy并不知道。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留意过iq变量的定义没有,从本质上讲,iq是一个int32型的量,只是根据q值的不同,对这个int32 ...

谢谢您的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