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 拆两个小设备小台称+pH计

楼主:
     参加活动咯,看到这些东西本来就一直手痒,再一看坛子里有活动,那么只有顺路拆拆拆了。首先拆个小台式电子天平,这个电平不是精密天平,灵敏度也不高大约是0.01g在实验室应该是很低端的天平了,高级的也有,可是不敢拆呀,十来万一台,拆坏了就完蛋了,就只有拆这个了。
上海产的。这种水平的相信大家基本上都可以做得出来。

看看,就连开关都省了一个,真的是节省。
话不多少,先开盖

采用精典的数码管与溥膜键盘,没有什么拆出来看的必要。
接着看下来了!

很简单,采用线性电源,
最值线的可能就是重量传感器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主板吧。

好像挺简单的,电源路分很简单的桥式整流稳压,
主控采用STC的51单片机,显示部分使用了一个串
转并芯片,并加了一个2003驱动,按理74系列的逻
辑芯片驱动数据管也没有什么问题呀不知道为何还
加2003,大约是为了稳定吧,重量传感器输入部分
的ADC被打磨了,如果细细去查也应该不难,这部
分是这个电子称的重点部位,做工用料明显好很多。

上面图中的标示好像不是太清楚:加个mark
1:重量模拟输入模块
2:主控模块,STC系列
3:数码管显示电路
4:电源整流稳压电路

简单不解释。就这样的东东,怎么可以打发得了手痒,再拆一台pH计吧。
拆个梅特勒pH,这个不怕,是已经报废的设备,原价也就几千块。
但这个型号是最精典的型号,生化实验室早年基本上大部分都是这个。
上面的设备管理人信息挡一下,别介意。
正面

背面

拆吧拆吧!

开盖无惊喜,这个铁板是个配重块,因为pH计的头子
不用时需要用KCl泡着所以有一个长支持臂,所以这个
也就不纠结了。挡主板者必须拆。
主板出来了。还是个背面。

看看上面是嘛?图最右边的输入口是pH电极信号输入,
所以这个就是ph重要的电信号入口了信号输入到一个
运算放大器上面,右边第二个是沉默是温度输入口。

把主板拆下来吧,输号输入部分下面加了铜铂蔽。

主板出来了!长这个德兴,中间是个段式液晶,
多少比前面的数码管高级点。

可是万恶的液晶挡住了主要的电路,必须得拆,这液晶
还是全玻璃的没有支架,搞不好就翘破了不好下,只有
一点一点慢慢的下下来。

主板正面出来了!

采用NEC的主控:
ADC有两个一个美信的一个是国家半导体的
大约是一个温度用的一个是pH用的。

接下来看一下电路输入部分,直流输入肖特基管,
正负极都有一个电感,用的是LM78L05稳压。

再看一下计量仪器最重要的部分,基准,哎呀,失望了。
LM385基准没有什么高水平。说明到此结束。

再上几张图细图

网友:
竟然无一人来顶!

网友:
来了
我们不做产品,不太了解大家,拆了之后发现用的东西真是再常见不过了。stc、lm358、7805等等。好熟悉
说的我也想把我那个体重秤拆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来了
我们不做产品,不太了解大家,拆了之后发现用的东西真是再常见不过了。stc、lm358、7805等 ...

快快拆来看看,话说这天平要1400块呢。怎么都感器不值。

网友:
看到NEC 想起来以前老的VCD里的芯片好多都是日电的!

网友C:
我小时候也喜欢拆东西,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好像对这些没兴趣了,但是看到有朋友在拆还是忍不住凑上来看看。在家里偶尔也会修一下家人认为坏了的东西,偶尔也能修起来一两个(主要还是能找到修的器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快快拆来看看,话说这天平要1400块呢。怎么都感器不值。

硬件成本应该是没多少钱的。也就几百块,但是还有一些开发费用等等,再加盈利部分赶脚也差不太多。

我们曾经买过一个逻辑分析仪和一个USB2.0协议的模组,几万了。但是我拆过USB2.0模组,那个硬件成本更低了,也就几百块 方案是lattice CPLD + cy CY68000,感觉好坑。实际上就是卖软件的
逻分仪扣合方式比较特别,不容易无损打开,所以就没敢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成本应该是没多少钱的。也就几百块,但是还有一些开发费用等等,再加盈利部分赶脚也差不太多。

我 ...

那些东西软件值钱,这个软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小时候也喜欢拆东西,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好像对这些没兴趣了,但是看到有朋友在拆还是忍不住凑上来 ...

:也一样!原来更喜欢拆,现在也是收敛很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些东西软件值钱,这个软件也没有什么值钱的!

所以,那个值14k,逻分是他20倍我是非常想拆了逻分的,就想看看里面,可是打不开没有任何螺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也一样!原来更喜欢拆,现在也是收敛很多了!

哈哈,同道中人,不敢不收敛啊,要不一个脾气上来,这些个手机,平板啥的就得报废了。话说已经拆过两个坏手机。三个坏电脑了。没啥价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所以,那个值14k,逻分是他20倍我是非常想拆了逻分的,就想看看里面,可是打不开没有 ...

像笔记本电源那种锁死结构吗?直接用砖头砸开缝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哈哈,同道中人,不敢不收敛啊,要不一个脾气上来,这些个手机,平板啥的就得报废了。话说已经拆过两个坏 ...

是呀!我每次拆了装不回的时候,就上接报废的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笔记本电源那种锁死结构吗?直接用砖头砸开缝处。

好像类似是。以前没拆过这样的,都是拧开螺丝就拆开的。这种的就怕拆坏了,因为是公司的,怕搞坏了,拆倒是无所谓的

网友D:
想问下,首饰店称黄金首饰的是不是也是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小时候也喜欢拆东西,但是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好像对这些没兴趣了,但是看到有朋友在拆还是忍不住凑上来 ...

欢迎参加 以拆会友活动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209-1-1.html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快快拆来看看,话说这天平要1400块呢。怎么都感器不值。

不会吧。这么贵。我的有品才一百。而且准确度还蛮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呀!我每次拆了装不回的时候,就上接报废的拆,哈哈。

多数都是毁灭性拆除,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首饰店称黄金首饰的是不是也是这种

首饰店不是这种,黄金一般采万分之一精度 0.0001g的精密天平,这边也有几台,可是俺们不敢拆呀。太贵了,拆坏就悲剧了。其实我们常用的也是万分之一精度的,这种很少用,称100g以上大量的时候才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饰店不是这种,黄金一般采万分之一精度 0.0001g的精密天平,这边也有几台,可是俺们不敢拆呀。太贵了 ...

原来如此,了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这么贵。我的有品才一百。而且准确度还蛮高的。

天台是需要计量的哟,自己说准不算的,呵呵!100多的天平肯定准不到哪里去,否则企业没有必要都用那么贵的天台了,不过现在天平降价了,计量费每次都不止100 !

网友:
906431804能加下好友吗
菜鸟想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