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波峰值检测

楼主(2016-07-26):
矩形波峰值检测
矩形
波峰值检测: 要求 频率10hz~2Mhz,幅度
0.1
V~10V,各路大神来看看,急求!
我来回答
检测

网友A:
0.1v需要放大之后再用高速AD测量,其余的要是在AD输入范围就直接测,把数据存到寄存器中进行比较

网友:
用高速AD做,采高电平取平均,精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