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15里怎么添加pll

楼主:
我在altera 15 下想用建立一个hello 程序。
终于建立好了qsys 并添加到了原理图,
发现添加不了altpll, 我的经验就是altera11 里的方法。
大虾,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楼主,你好,

我是直接这么办的

FPGA_TOP
  + altpll
  + my nois   <--- Qsys生成的那个

网友:
谢谢你的回答,不知具体怎么操作的。
受你图的启示,我还是加上去了,有点复杂,不知道是不是必须这样,或者你也是这么操作的。
我的操作是:
IPcatalog 里找到altpll 点击。然后有很多操作,最后形成一些文件, 取名altpllx,这个在我提问前就这么做了。
在原理图上,点右键,选择insert symbol , 有个project, 下面就有那个altpllx, kernel( qsys 形成的), 选择altpllx , 就好了。
我昨天的时候,没看到project, 我记得加kernel 的时候 也没看到这个project.
我当时选择下面文件对话框,加入的kernel, 而我如此操作却看不到altpll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