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JLink怎么刷固件

楼主:
   今天本来要尝试JLink连接UFUN学习板,结果发现我的JLink被识别为盗版了,出现了个提示JLink CLone然后就闪退了。

   到论坛及百度了解一番后,得知需要冲刷固件。比较尴尬的是,第一步需要给JLink短接,教程里给的板子图是这样的

  而我的板子是这样的

    话说,这个AB在哪呢??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板子上不是已经标出了那个erase和tst了么?就是那两个排针啊。
这个还可以辨认,我以前买的连字都没有,是自己查芯片手册,对照管脚找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板子上不是已经标出了那个erase和tst了么?就是那两个排针啊。
这个还可以辨认,我以前买的连 ...

我去,还真是。。。竟然这么明显就标了

我眼瞎啊

满板子上到处找孔,我说怎么没找到,原来我的板子是公的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去,还真是。。。竟然这么明显就标了

我眼瞎啊

满板子上到处找孔,我说怎么没找到,原 ...

网友C:
其实Erase掉固件重新烧录新的固件就好了,将ERASE的那两个过孔拿镊子短接就好了。如果Erase成功,插上Usb线,指示灯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Erase掉固件重新烧录新的固件就好了,将ERASE的那两个过孔拿镊子短接就好了。如果Erase成功,插上Usb线 ...

嗷嗷。。。下次再坏了时试试

网友D:
国内盗版的多了去,你这个叫固件掉了 在xp系统下重刷一下就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内盗版的多了去,你这个叫固件掉了 在xp系统下重刷一下就就好了

嗯嗯,已经搞好了,谢谢

网友:
用了和谐V9版,不刷固件好多年了

网友E:
我的板子和楼主一模一样,唯独没有那个排针。。。不知道上哪找那个erase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的板子和楼主一模一样,唯独没有那个排针。。。不知道上哪找那个erase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

没有引出erase引脚的话,就得查芯片手册,然后找到这两个pin脚,用镊子什么的手动短接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引出erase引脚的话,就得查芯片手册,然后找到这两个pin脚,用镊子什么的手动短接一下了。

好的,谢谢!!

网友:
重新刷固件能解决KEIL识别盗版Jlink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