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ge pump

楼主(2016-07-26):
charge pump
请问charge pump 是什么意思?
charge

网友A:
Charge Pump就是电荷泵的意思。电荷泵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电压的转换的,输入回路和输出回路轮流导通。通过调节占空比来调节输出电压,这与传统的boost电路需要外接一个电感有所不同,这样这个布板体积相对较小。电荷泵,也称为开关电容式电压变换器,是一种利用所谓的“快速”(flying)或“泵送”电容(而非电感或变压器)来储能的DC-DC变换器。

网友B:
Charge Pump就是电荷泵的意思。例如常见的RS232芯片就是用电荷泵来实现从5V电源取得正负10V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