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指路

楼主:
想把模拟电子学好,各位大神推荐一下看什么书好,本人菜鸟级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不行啊;现在设计电路很吃力

maychang所及指的是《电路》也叫《电路原理》这门课,是电类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排在《电子技术基础之前》。机类专业通常会开《电工学》,内容包括部分《电路》的内容。
学好《电路》对掌握复杂电路尤其是复杂模拟电路大有好处,但《电路》很枯燥且距实际较远。另一个学习方法是先学习《电子技术基础》,同时务必进行大量动手实践,切勿依赖仿真,在掌握晶体管基本电路和运放基本电路后再去学习《电路》。

网友:
看教材最好,国内的叫《电子技术基础》,国外的叫“电子学”,哈佛版的本站内有下载。

网友:
康华光的模电,建议配套视频看,

网友:
楼主觉得自己的电路分析水平如何?如果不是很有把握,建议复习复习,然后开始模拟电路的学习。

网友B:
很不行啊;现在设计电路很吃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不行啊;现在设计电路很吃力

搞模电电源等和搞数字电路不同,需要经验累积,
要多动手,搭接一些板子多测试,,多看书只是理论上的

网友:
路在脚下

啊~~~~~

网友:
8楼你有这种书的图片或作者吗
我之前买过几本;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ychang所及指的是《电路》也叫《电路原理》这门课,是电类专业的必修公共基础课,排在《电子技术基础之 ...

8楼你有这种书的图片或作者吗
我之前买过几本;作用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你有这种书的图片或作者吗
我之前买过几本;作用不大

作用大不大,看你是否认真的去学。我前面所及《哈佛电子学》就是很不错的教材,国内的也可以,任何985大学的教材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