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性DIY】有趣的色彩时钟DIY 续

楼主:
在色彩时钟的DIY过程中,主要涉及几个关键问题:
    1RGB_LED的使用方法与电路搭建
    2)单片机的RGB_LED驱动与色彩配置
    3)串行通讯的实现与数据收发
1. RGB_LED的使用方法与电路搭建
    RGB_LED是一种6个引脚的贴片式器件,焊接起来稍有些困难,需格外的小心,
以防引脚间的短路。
在辨识管脚时,可发现在器件上切除一个小角,它便是识读引脚的标记。将标记朝向左下角,
则从左向右依次是蓝、红、绿色。其中上部的引脚为负极,下部的引脚为正极。
在搭建好电路后,应逐个引脚进行测试,以确保线路的正确。
3  引脚测试图
2. 单片机对RGB_LED的驱动与色彩配置
RGB_LED电路正常的情况下,需要确定单片机I/O口的驱动能力,经测试
使用单片机的P1口完全可以驱动RGB_LED
为了配置色彩及进行计时处理,可按一下的程序来进行测试。正常运行时,就
是按照计时值转换为相应的色彩来指示时间的。
/******************************************************
*  程序名称:main.c
*  程序功能:主控制程序,实现色彩切换显示,每按一下K1键就换一种色彩。
*  设计:JINGLIXIXI
*  编写时间:2016-7-26
*  程序版本:V1.0
*****************************************************/
/* 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 模拟PWM调节色彩 */
sbit RC = P1^0;
sbit GC = P1^1;
sbit BC = P1^2;
sbit K1 = P3^2;
sbit K2 = P3^3;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int rtc=0;   //秒计数器

/******************************************************
*  函数名称:main()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int main()
{
unsigned int k=0;
unsigned char hh=0;    //  时
unsigned char mm=0;   //  分

//     时钟计时处理
//     if(rtc>59)
//     {
//     rtc=0;
//     mm++;
//     if(mm>59) hh++;
//     if(hh>23) hh=0;
//     }

      K1 = 1;
      K2 = 1;
          TimeInit();
          RC = 0;
          GC = 0;
          BC = 0;
      // 中间色彩配置
          while(K1)
      {
      /* 高电平占50% */
                        RC = 1;
                        GC = 1;
                    Delay5ms(1);
          /* 低电平占50%  */
                    RC = 0;
                        GC = 0;
                    Delay5ms(1);
          }
                //  白色测试
                RC = 1;
            GC = 1;
            BC = 1;
                Delay5ms(200);
                while(K1);
                RC = 0;
            GC = 0;
            BC = 0;
     k=0;
         while(1)
     {
                if(k==0)
                {
                RC = 1;
            GC = 0;
            BC = 0;
        }
                if(k==1)
                {
                RC = 1;
            GC = 1;
            BC = 0;
        }
                if(k==2)
                {
                RC = 0;
            GC = 1;
            BC = 0;
        }
                if(k==3)
                {
                RC = 0;
            GC = 1;
            BC = 1;
        }
                if(k==4)
                {
                RC = 0;
            GC = 0;
            BC = 1;
        }
                if(k==5)
                {
                RC = 1;
            GC = 0;
            BC = 1;
        }
                Delay5ms(200);
                while(K1);
            k++;
                if(k==6) k=0;
        }
    return 0;
}
/*************************************************
*  文件名称:delay.c
*  文件功能:延时函数
*************************************************/
#include "delay.h"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i;
/***********************************************
*  函数功能: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 重新加载初值 */
          TH0 = 0xee;
          TL0 = 0x00;
/* 中断处理 */
    if (0 != i)
    {
        i--;
}
j=j+1;
If(j>200)
{
j=0;
rtc++;
}
}
/***********************************************
*  函数名称:TimeInit()
*  函数功能: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TimeInit(void)
{
          /* 模式设置 */
     TMOD = (TMOD & 0xf0) | 0x01;
          /* 赋初值 */
          TH0 = 0xee;
          TL0 = 0x00;
          /* 下载定时器中断和全局使能 */
          IE = 0x82;
          TR0 = 1;
}
/***********************************************
* 函数名称:Delay5ms
* 函数功能:定时器延时
* 入口参数:Dly
***********************************************/
void Delay5ms(unsigned int Dly)
{
    i =Dly;
        while (0 != i)
        {
    }
}

3. 串行通讯的实现与数据收发
在色彩时钟设计中,为了简化时间设置的问题,引入了数据下载的处理方式。
此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发送来检验单片机的计时状况。为此提供如下的串行通讯程序以便测试。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INBUF_LEN 4 //数据长度
unsigned char ch;
bit read_flag= 0 ;

void init_serialcom( void )
{
       SCON = 0x50 ;     //SCON: serail mode 1, 8-bit UART, enable ucvr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reload
           PCON |= 0x80 ;    //SMOD=1;
           TH1 = 0xFA ;      //Baud:9600 fosc=11.0592MHz
           IE |= 0x90 ;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         // timer 1 run
           TI=1;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 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while (TI== 0);
                 TI= 0 ;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串,strlen为该字符串长度
void send_string_com( 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int strlen)
{
     unsigned int k= 0 ;
         do { send_char_com(*(str + k)); k++; }
         while (k < strlen);
}
//串口接收中断函数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3
{
    if (RI)
           {
                   RI = 0 ;
                   ch=SBUF;
                   read_flag= 1 ; //就置位取数标志
                }
}
main()
{
            init_serialcom(); //初始化串口
                    while ( 1 )
                           {
                               if (read_flag) //如果取数标志已置位,就将读到的数从串口发出
                                        {
                                                    read_flag= 0 ; //取数标志清0
                                                        send_char_com(ch);
                                                }
                                }
}

通过上面所提供的资源,就可以进行基本的制作和测试了。

网友A:
有功夫做个玩玩也不错!做成呼吸灯可以催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功夫做个玩玩也不错!做成呼吸灯可以催眠

期待呀,到时共享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