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FUN学习】SWD模式连接学习板

楼主:
    今天实现了使用JLink以SWD方式连接学习板。
    好事多磨呀,一开始连接JLink,提示【the emulator is JLink-Clone, the segger software only support orginal segger device】然后就连我的Keil也关掉了。翻查论坛和百度,得知是要重新刷固件。网上教程众多,但主要也都是大家copy一家。
    以下方法亲测可用:感谢【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ighlight=JLink%2Bv8
感谢@wsmysyn
    1、找台Win XP电脑,我装了一台虚拟机。尝试过win 7的32位和64位系统,结果都失败了,所以还是直接来个XP吧。

    镜像网盘禁止分享,有需要的私信吧
    2、在XP中安装【Install_AT91-ISP_v1.13.exe】
    链接:
密码: 8fp9
    3、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a.JLink供电(插上USB)
         b.短接 ERASER,保持1min左右

         c.断开 ERASER 的短接,然后给JLink断电。
         d.短接 TST ,然后给JLink上电
         e.保持1min左右后,给JLink断电
         f.断开 TST 的短路。
    4、使用步骤2安装的【sam-ba】进行刷固件

          注意要选择【at91sam7s64-ek】
          点击connect后出现如下:

          通过 选择要加载的bin文件
          链接:
密码: 9wv7
          点击Send File后先提示是否Unlock,这时选Yes,然后再提示是否lock,这时要选No
          否则接下类使用JLink Commander会出现time out。
5、安装JLink 驱动
      链接:
密码: 8tru
      安装完成后,打开【J-Link Commander】,此时会有提示升级,一定选否。否则需要大侠请重新来过~~~

    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Exec SetSN=XXXXXXXX (任意8位16进制数字)
    出现O.K.提示后,将其关闭即可。
    此时可以正常升级了。

    接下来可以配置JLink和Keil相连了。参照【uFun 开发板快速入门指南 V1.0.pdf】手册即可

    build-->download-->debug。。。。

    Reset-->Go

    走了不少弯路呀,不过总算有点成果。明天开始,读Demo代码~\(≧▽≦)/~啦啦啦

网友A:
就问一句 板子哪儿来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问一句 板子哪儿来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论坛活动哇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page=1#pid2043550

网友B:
传说中V9 比较安全,悄悄的说声,最近好多活动都送V9的PCB

网友C:
之前有碰到过你的这个问题,原因是Jlink中烧录的固件年代有点远。然后update 一下firmware就变成了克隆的什么的什么的了。
也是基本和你的方法一样,Erase掉原来的固件,烧录新的固件。然后这个必须要在XP系统下,win7尝试过,总是失败的。

网友:
能否为这个项目单独开个类目呢,进来找半天都找不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碰到过你的这个问题,原因是Jlink中烧录的固件年代有点远。然后update 一下firmware就变成了克隆的什 ...

用我之前传的文件win7 64位也可以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我之前传的文件win7 64位也可以成功

呵呵,谢谢你啦。早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是之前很早的时候发生的。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论坛活动哇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5293&page=1#pid2043550

糟糕 没入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V9 比较安全,悄悄的说声,最近好多活动都送V9的PCB

我的V8还是自掏腰包淘宝的

网友:
请问 哪儿有V9?

网友:
10周年记念卡呀

网友:
这个活动奖品就有啊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9520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