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027串口烧录程序

楼主:
win7 32位系统,重新安装后就不能烧录程序了,以前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串口也是好的,可以跟下位机通讯:以前是用PCI扩展的串口不能烧录,但是电脑自带的串口可以烧录,重新安装系统后都不行了。

串口

串口

codeskin

codeskin

网友:
没有人碰到过这种问题?我把波特率改为9600都还是一样,很奇怪啊!

网友:
是不是别的软件把串口占用了?只开这个软件别的和串口有关的都关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安装C2Prog V1.7不行,换成C2Prog V1.5就可以啦!什么原因还是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