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做降压

楼主:
lm5117用中文手册里面的经典图画,做板,一开始有降压,但是又一次再测的是就没有电流了,之后测试了很多次,换了好多路线为什么都还是无电压电流输出,而且15脚和18脚有波形输出,但是却没有显示出频率。

网友A:
1.按照LM5117的Datasheet上的典型运用图,一般没有问题,出现一开始有降压,然后就没有了,要检查原理图是否抄对,元器件是否按手册要求
2.要根据自己的输入输出,结合手册的注意事项选择电路元件参数,并不是典型电路是万能的
这里有个LM5117评估板参考一下

网友A:
还有,lm5117有20脚和24脚两种封装,1楼所属15脚和18脚在两种封装下管脚定义不同
手册上有说明,LM5117 的工作频率可以在 50 kHz 至 750 kHz 范围内设定。
要根据自己的输入电压的大小,输出的满载电流确定,设定工作频率后,然后参考设计实例进行设计,不是 抄一下典型电路完事

网友:
“而且15脚和18脚有波形输出,但是却没有显示出频率”
是示波器上没有显示出频率值吧?
波形都看到了,数一数一个波形占几格,即可知道周期。知道了周期,频率当然也就知道了。
非要用示波器测量,显示频率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按照LM5117的Datasheet上的典型运用图,一般没有问题,出现一开始有降压,然后就没有了,要检查原理图是 ...

请问一下,那些NU的没有的话,那是直接空着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lm5117有20脚和24脚两种封装,1楼所属15脚和18脚在两种封装下管脚定义不同
手册上有说明,LM5117 的 ...

我用公式计算了,但是还是一样,没结果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公式计算了,但是还是一样,没结果输出

没输出的原因是过程不对,到底是怎样的用法,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多大,设定的频率多高,这个需要提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那些NU的没有的话,那是直接空着吗?

NU可以悬空
但UVLO脚,当 UVLO 引脚低于 0.4V 时,稳压器处于关断模式,所有功能被禁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NU可以悬空
但UVLO脚,当 UVLO 引脚低于 0.4V 时,稳压器处于关断模式,所有功能被禁用。

请问一下,你给我的那原理图,根据经典的12V与9A的那些数据,都很精确,加电压至17伏左右,则15脚有波形输出,而且频率正确,但18脚有杂波,输出的频率不同,要怎么改呢??占空比要怎么调呢?求助

网友:
这是18脚的输出波形

这是18脚的输出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你给我的那原理图,根据经典的12V与9A的那些数据,都很精确,加电压至17伏左右,则15脚有波形 ...

当在高 PWM 占空比条件下工作时,高边 NMOS 器件被迫每个周期关闭 320 ns,以确保 CHB 被充电

最大占空比随以下开关频率变化

网友A:
18脚有杂波,输出的频率不同
怀疑与设定的频率有关,看数据手册要在给定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脚有杂波,输出的频率不同
怀疑与设定的频率有关,看数据手册要在给定的范围内

但怎么LO脚的频率跟参数算出来的是差不多的,是230KHZ。不知道要怎么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8脚有杂波,输出的频率不同
怀疑与设定的频率有关,看数据手册要在给定的范围内

请问一下,那个占空比怎么调和看呢。我在第九脚补偿的那脚加了滑阻来调动占空比,但不懂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那个占空比怎么调和看呢。我在第九脚补偿的那脚加了滑阻来调动占空比,但不懂怎么看

lm5117的占空比自动调整的,buck电路占空比 Duty = Vout/Vin。
建议请确保各个元器件都是按照原理图上的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那个占空比怎么调和看呢。我在第九脚补偿的那脚加了滑阻来调动占空比,但不懂怎么看

9脚和8脚是反馈内部输出和输入端,这里只能调节阀值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