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E题的第三步幅值怎么测试

楼主:
脉冲时间太短,幅值采样不到,应该怎么处理呀,求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A:
“脉冲时间太短,幅值采样不到,应该怎么处理呀”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提高采样频率;
2、使用峰值检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脉冲时间太短,幅值采样不到,应该怎么处理呀”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1、提高采样频率;
2、使用峰值检 ...

幅值过低的部分怎么用峰值检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幅值过低的部分怎么用峰值检波

“幅值过低的部分怎么用峰值检波”
什么是“幅值过低的部分”?是指波形最低处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幅值过低的部分怎么用峰值检波”
什么是“幅值过低的部分”?是指波形最低处么?

就是100mv那里啊,并且如果放大再减小肯定会有很大误差,并且时间也很短,速度不够用不了AD采样,难道真的要分段进行峰值检波吗?我们这边有另一组是分段做的,分了四段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100mv那里啊,并且如果放大再减小肯定会有很大误差,并且时间也很短,速度不够用不了AD采样,难道真 ...

电压数值这么小,当然测量会有比较大的误差。电压太小,先放大再测量嘛。
分段是个办法。你看万用表(无论数字表还是指针表)也是分段的,示波器也是分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数值这么小,当然测量会有比较大的误差。电压太小,先放大再测量嘛。
分段是个办法。你看万用表(无 ...

放大之后又需要降低,总觉得误差过大啊,的确小幅值不好处理,请问有没有什么好方法降低纹波值的,刚还想说能不能加个QQ啥的聊一下,点主页发现留言居然不用聊天软件,挺神奇的

网友:
有没有人有E题的打分表啊

网友:
需要个峰值保持电路 然后用个精度高点的ADC  采集基本没啥问题 我们今年也做的这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