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RC滤波电路原理

楼主:
请问,这个二阶RC滤波电路怎么分析?我基础不是太好,能否详细回答一下!!!!

网友A:
滤波器总有输入端输出端,此图左边和右边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未标明。
一支电阻和两支电容,如何能够构成二阶滤波器?

网友B:
话说这个图看得我很蒙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滤波器总有输入端输出端,此图左边和右边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未标明。
一支电阻和两支电容,如何能够构成 ...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那么作为二阶RC滤波(低通),左边还缺少一支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那么作为二阶RC滤波(低通),左边还缺少一支电阻。

是的,我只是把那个重要的部分画出来了,由于我不是太直到,就没化细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这个图看得我很蒙蔽啊

我只是太浅,就没把其他画出来,怪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左边输入,右边输出”
那么作为二阶RC滤波(低通),左边还缺少一支电阻。

大神,能说一下的大致的原理吗?谢谢!!!!!

网友D:
楼主画图要学着“规范”,别太随意了。

看看下图,是不是正规一些?

楼主按照电阻网络的分压方法,一步一步地求解,看看能不能列出它的式子?

你先自己搞,如果真的列不出来,下午有空再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是太浅,就没把其他画出来,怪我

你画完整就行了。
例如9楼dontium给你的示范。
需要注意的是:dontium的图,电源内阻Rs也是RC滤波电路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神,能说一下的大致的原理吗?谢谢!!!!!

这个问题是困扰多数学生很常见的问题。电子技术中认为此问题在电工学讲过了,而电工学在讲授时又往往是从最一般情况出发,以数学推导为主。结果是两头都没有搞清楚。
各电工学教材中反倒是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对此问题分析得比较清楚。
看此书,44页开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困扰多数学生很常见的问题。电子技术中认为此问题在电工学讲过了,而电工学在讲授时又往往是从 ...

谢谢分享,大好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图要学着“规范”,别太随意了。

看看下图,是不是正规一些?

楼主按照电阻网络的分压方法 ...

恩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