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I2C程序移植到M4上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TM4C123G系列微处理器,在430中的这么一条语句
、smbus_readWord(0x2A, ch_num, &t_buf[0]);函数原型是这样的:
uint8_t smbus_readWord(uint8_t addr, uint8_t code, uint16_t * data) {
        if (i2c_ready() == FALSE) return FALSE;
        done = FALSE;
        i2c_setAddr(addr);
        buffer[0] = code;
        txIndex = 0;
        txPointer = &buffer[0];
        txBytes = 1;
        rxPointer = &buffer[1];
        rxBytes = 2;
        UCB1IE |= (UCALIE+UCTXIE);
        UCB1CTL1 |= UCTR + UCTXSTT;                                // issue start
        // block until ready
        if (i2c_ready() == FALSE) return FALSE;
        // save data
        * data = buffer[2] | (buffer[1] << 8);
        return TRUE;
}

M4中是用的模拟通信
I2C_sendbyte(uchar data);
能直接这样用吗?
附上一张截图

网友A:
M4中都是用的库的,不用寄存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4中都是用的库的,不用寄存器!

I2C通信协议总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2C通信协议总该是一样的啊

协议是一样的  但是在使用两块芯片的时候初始化寄存器的配置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