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MSP430f149 LDC1000程序

楼主:
求MSP430f149  LDC1000程序

网友A:
去github上面找吧,各种都有,你这也太懒了……开口就求程序的不是好学生,首先你要查清楚MSP430f149与LDC1000的通讯协议,接着搞定MSP430上面此通讯协议的驱动(一般官方都有demo与driver),再找到LDC1000 通讯指令(这个github一般会有有参考程序)。然后自己移植组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github上面找吧,各种都有,你这也太懒了……开口就求程序的不是好学生,首先你要查清楚MSP430f14 ...

哦哦好,,我努力做个好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