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sw波形

楼主(2016-07-27):
LM5117sw波形
请问lm5117从sw口测电压波形应该是矩形波吧?我们一开始是挺标准的矩形波,后来就没有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在这过程中只是改了改输出端那个电感的大小,其他参数都没有改)

网友:
“请问lm5117从sw口测电压波形应该是矩形波吧?”
正常工作时SW端是矩形波。高电平近似电源输入电压,低电平接近于零,其占空比恰为PWM控制的占空比。
“后来就没有了”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难以判断。

网友A:
没图没真相,难以琢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