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定了,求助高手,IIC读ID数据,数据读出来错误

楼主:
void BEKEN_I2C_Start(void)
{
        BK_SCL_H;
        BK_SDA_H;
        Delay1us;//(28us)
        BK_SDA_L;//START:when CLK is high,DATA change form high to low
        Delay1us;//延时要大于4.7us
        BK_SCL_L;//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Delay1us;
}
void BEKEN_I2C_Stop(void)
{
        BK_SCL_L;//标记MPU_SCL_H
        BK_SDA_L;//STOP:when CLK is high DATA change form low to high
        Delay1us;
        BK_SCL_H;//标记MPU_SDA_H
        Delay1us;
        BK_SDA_H;//标记MPU_SCL_H
        Delay1us;
}
u8 BEKEN_I2C_ReceiveACK(void)
{
        /*u16 i,j;
        i=700;
        BK_SDA_H;
        //Delayus(4);
        BK_SCL_H;
        Delay1us;
        while(BK_SDA_read)//从机拉低数据线代表收到数据
        {
                i--;//延时等待一定的时间,例如可以等待0.5毫秒或者循环读2000次ACK,如果超过这个时间没有响应,就返回失败信息
                Delay1us;
        if(i<10)
        {
            BK_SCL_L;
            return TRUE;//1
        }
        }
        BK_SCL_L;
        Delay1us;
        return FALSE;//0*/

        BK_SCL_L;
        Delay1us;
        BK_SCL_H;
        Delay1us;
        if(BK_SDA_read)
        {
                BK_SCL_L;
                return TRUE;
        }
        BK_SCL_L;
    Delay1us;
        return FALSE;
}
void BEKEN_I2C_ack(void)
{
        BK_SCL_L;//标记,这里之前没有的
        BK_SDA_L;
    Delay1us;
    BK_SCL_H;
    Delay1us;
    BK_SCL_L;
    Delay1us;
}
void BEKEN_I2C_nack(void)
{
        BK_SCL_L;//标记,这里之前没有的
        BK_SDA_H;
    Delay1us;
    BK_SCL_H;
    Delay1us;
    BK_SCL_L;
    Delay1us;
}
void BEKEN_I2C_sendbyte(u8 val)
{
        u8 i;
        BK_SCL_L;//拉低时钟开始传输数据
        for(i=0;i<8;i++)
        {
                if(val&0x80)
                        BK_SDA_H;
                else
                        BK_SDA_L;
                val<<=1;
                BK_SCL_H;
                Delay1us;
                BK_SCL_L;
                Delay1us;
        }
}
u8 BEKEN_I2C_readbyte(void)
{
        u8 i,j,read_data=0;
        BK_SDA_H;
        for(i=0;i<8;i++)
        {
                read_data<<=1;
                BK_SCL_L;
                Delay1us;
                BK_SCL_H;
                Delay1us;
                if(BK_SDA_read)
                        read_data|=0x01;
        }
        BK_SCL_L;
    return read_data;
}

/*************************************************
  Function:       BEKEN_I2c_Write
  Description:    write a array
  Input:          reg: register number
                  pBuff: a buffer contain written data
                  len:the length of written data
  Output:         None
  Return:         None
*************************************************/
void BEKEN_I2c_Write(u8 reg,u8 *pBuf,u8 len)
{
    u8 i;
    u8 Addr;
    Addr=dev_addr;//device address.

    if(reg <= 0x0b)       //Analog registers saved by analog_reg_val[][] for read operation
    {
        analog_reg_val[reg][0] = pBuf[0];
        analog_reg_val[reg][1] = pBuf[1];
        analog_reg_val[reg][2] = pBuf[2];
        analog_reg_val[reg][3] = pBuf[3];
    }

    BEKEN_I2C_Start();
    BEKEN_I2C_sendbyte(Addr);
    BEKEN_I2C_ReceiveACK();

    reg=reg<<1;
    BEKEN_I2C_sendbyte(reg);
    BEKEN_I2C_ReceiveACK();

    for(i=0;i     {
        BEKEN_I2C_sendbyte(pBuf);
        BEKEN_I2C_ReceiveACK();
    }
    BEKEN_I2C_Stop();

}

/*************************************************
  Function:       BEKEN_I2c_Read
  Description:    read a array
  Input:          reg: register number
                  len:the length of read data

  Output:         pBuff: a buffer contain read data
  Return:         None
*************************************************/

void BEKEN_I2c_Read(u8 reg,u8 *pBuf,u8 len)
{
    u8 i;
    u8 Addr;
    u8 temp;
    Addr=dev_addr;//device address.

    if(reg <= 0x0b)         //Analog registers not read directly from chip,recalled from analog_reg_val[][]
    {
            pBuf[0] = analog_reg_val[reg][0];
        pBuf[1] = analog_reg_val[reg][1];
        pBuf[2] = analog_reg_val[reg][2];
        pBuf[3] = analog_reg_val[reg][3];
    }
        else
        {
                BEKEN_I2C_Start();
                BEKEN_I2C_sendbyte(Addr);
                BEKEN_I2C_ReceiveACK();

                reg=reg<<1;
                reg|=0x01;
                BEKEN_I2C_sendbyte(reg);
                BEKEN_I2C_ReceiveACK();

                for(i=0;i                 {
                        pBuf = BEKEN_I2C_readbyte();
                        BEKEN_I2C_ack();
                        temp =        pBuf;
                }
                pBuf = BEKEN_I2C_readbyte();
                BEKEN_I2C_nack();
                temp =        pBuf;

                BEKEN_I2C_Stop();
        }

        if(reg==0x21)//reg0x10[31:16]=SW_VERSION_NO
        {
                pBuf[0] =(u8)((SW_VERSION_NO&0xff00)>>8);
                pBuf[1] =(u8)(SW_VERSION_NO&0x00ff);
                #ifdef DEBUG_INFO
                pBuf[0] =(u8)((debug_info&0xff00)>>8);
                pBuf[1] =(u8)(debug_info&0x00ff);
                #endif
        }
}

图片上面是别人的样机,下面是我写的

网友A:
看图示,前面数据一样,但是到0x95,你的数据就成了0x0F。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示,前面数据一样,但是到0x95,你的数据就成了0x0F。

是的,读出来的数据就变了,找不出原因啊

网友:
I2C的问题,大部分在时序上,需要仔细检查。可以在Proteus上仔细仿真看看,它的I2C仪表还是很好用的。

另外看看上拉电阻是否合适,内部的弱上拉通常在几十K,有时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