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WXD3-13电位器如何制作?

楼主:
Altium designer元器件库里没有这个电位器WXD3-13,我想找其他的电位器代替,发现没有和他一样3个接口的,然后去网上搜了下,结果也没有能用的参数来画这个元件,电路仿真里长这样如下图,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自己做个库吧

网友A:
我自己也想做啊,可是没有参数,相关的数据该怎么办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也想做啊,可是没有参数,相关的数据该怎么办额

在网上搜一下吧。如果可以找到厂家就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