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加拉不耗电空调真的能降温吗?降低室温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最近几天,南方多地拉响高温红色预警,部分地区室外体感温度已经超过了50℃,如果没有空调、风扇真不知道会不会像图中这样

听说遥远的孟加拉人民发明了这种不耗电的空调

可是今天看到了我们做的实验 貌似没有起到什么降温的作用

除了空调、风扇,在这种开启了“烧烤模式”的天气里,降低室内温度,你还有什么绿色、节能的好办法吗?

网友A:
在冰箱里冻一大块冰块儿,天热拿出来让它慢慢化 ,是不是也有降温的作用

网友:
那样能降温?我表示怀疑。还有小女孩吹起和哈气温度不一样,用这个来说明,太扯了。。。

网友B:
气温变暖我觉得是人类一手造成的
空调的使用,汽车的使用,都会导致气温变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烧烤,晚上一条街都是木炭烤肉串。

网友:
这个我也质疑过,大学物理学的那公式是能简单的想想,但仔细想想明显禁不起推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温变暖我觉得是人类一手造成的
空调的使用,汽车的使用,都会导致气温变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烧烤 ...

烧烤这点热,几辆卡车开过去,就秒杀了,太小儿科。空调是个恶性循环,越热也开空调,越开越热,想想也是个反人类的东西。。。

网友C:
九几年,那时候我还在东北上小学,教室都是平房,水泥地面,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老师就让同学把所有窗子打开,然后往地面上泼水,一会就凉快了。大概原理是:窗外的风吹进来把地面上的水吹干,水蒸发带走了部分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冰箱里冻一大块冰块儿,天热拿出来让它慢慢化 ,是不是也有降温的作用

首先要有一个冰箱

网友:
对照组都不架个风扇,实验变量不止瓶子一个了,这个实验做的不规范!

网友:
出风口压强小温度也许会低一些,但是离开了出风口压强又回来了,又不是像空调冷凝器那样密封的结构
再说如果温度下降了,那么之前的那些热量去哪了呢

网友:
现在的媒体,先不说收费报导,就是没收费,信口开河的也太多了。
这个东西能降温,但没有报导吹的那么玄,其工作原理也不是报导所说的那样。

网友:
空调我认为是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城市里到处都是用空调,这个东西效率不能到达100%。所以他产生的热量要比冷气多,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网友:
没看视频,是那种用饮料瓶做的“空调”么?如是,那就是典型的伪科学,只需想想能量去哪儿了就该明白。空气通过窄管时,流速增加而压强下降,但在开放空间内的温度不会有任何变化,显然这不过是出蹩脚的骗局。

网友:
没有实验不能说正假,起码使用那种通风方式,可以让外面吹进来的风提速,这个是真的,这样,就有风了,反正在老家有一次现像,就是老门缝吹出来的风会感觉凉快一些,因为风速更快。但是这个所谓的空调也是经不起推论的,只不过肯定感觉上会凉快一些。这就像原来说有一个地方因为缺电,然后人有就发明了海水发电,其实都是假的,说取海水作为电解质,然后就能当电池使用,其实那是消耗着正极的锌金属,与海水中的离子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九几年,那时候我还在东北上小学,教室都是平房,水泥地面,没有风扇没有空调,夏天特别热的时候老师就让同 ...

这个我们老师也说过,还有晚上热的睡不着的时候去冲个凉水澡,水蒸发吸热就没那么热了

网友D:
经不起讨论啊,在自然环境下你怎么控制你的风是从你的瓶里进去不是从瓶里出去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不起讨论啊,在自然环境下你怎么控制你的风是从你的瓶里进去不是从瓶里出去勒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能解释的,依据流体力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流速与气压是成反比的,当风从外面吹过的时候,室内与室外局部气压会发生变化,除外部气压大的的低于室内,否则大瓶部的气压会比小瓶口的气压高,也就是风大部分情况下是向内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不起讨论啊,在自然环境下你怎么控制你的风是从你的瓶里进去不是从瓶里出去勒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能解释的,依据流体力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流速与气压是成反比的,当风从外面吹过的时候,室内与室外局部气压会发生变化,除外部气压大的的低于室内,因为无论是风向内还是风向外,因为瓶体大小不同,所以小瓶口处的流速比大瓶体处要快,最终是小瓶口处的压强小于大瓶体,这样,向外吹的时候就会有反向压差来平衡风压,向内吹的时候会加压风压差,也就是风大部分情况下是向内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还是能解释的,依据流体力学是可以计算出来的,流速与气压是成反比的,当风从外面吹过 ...

了解,谢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温变暖我觉得是人类一手造成的
空调的使用,汽车的使用,都会导致气温变高,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烧烤 ...

根本原因是人口没有限度的繁殖,如果地球上只有1亿人口(这个数字也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一种中型的动物了), 现在的所谓各种问题还有几个?

网友B(2016-07-28):
濠电姷鏁搁崑娑⑺囬銏犵鐎光偓閸曨偉鍩為梺璺ㄥ櫐閹凤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