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帮一下

楼主:
我在画PCB原理图时;电阻的那个单位欧姆都不知道怎么打出来;请指教

网友:
在画图软件中,欧姆单位的数字后面为R,或直接写数字,1000欧姆时为K标注

网友:
电阻原理图不需要非得写上单位,标上数值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搜狗输入法输入oum这三个字母,第五个就是
还有搜狗点菜单可以输入特殊符号的
另外,Ω也用可以R来代替。

网友:
不用标单位,直接写数值,如果上千直接用多少K表示就好。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
Ω可以输入,但很多软件不方便输入。如果不方便,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用xRy、xKy来表示x点y欧姆和x点yK欧姆的电阻。小数点容易掉,也不易观看,所以通常也不用。

网友:
另一个解决办法是用表贴元件的参数命名法,比如101、205之类……但要注意的是,标准必须统一,不可有的地方用一个标注方法,有的地方却用不同的标注方法,那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网友:
看你是用科学技术法来标明,还是一般的方法啦。比如0.1uF的电容,用科学计数法来表示104,两种方法都没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