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字形磁胶电感和磁灌电感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
同事说 同样尺寸大小,感量的电感,图中前一种的屏蔽效果要好一点,但是我问供应商说都一样,请问下大神,这里面的两种屏蔽方式的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前者叫“磁罐电感”,后者为“工字型磁芯电感”,别乱叫。
显然,开放磁路型电感在工作时,磁力线是大量分布在周边临近空间的,而闭合磁路的电感的磁力线则主要在磁芯材料内,当然周边空间的磁力线就大幅减弱了。

网友B:
“同样大小尺寸感量的电感”
不大可能尺寸、电感量和载流量等等参数都相同。

“这里面的两种屏蔽方式的有什么区别?”
把磁路结构画出来,才容易解释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叫“磁罐电感”,后者为“工字型磁芯电感”,别乱叫。
显然,开放磁路型电感在工作时,磁力线是大量分 ...

不好意思,只是他们电感的销售是这么说的,所以我也就这么的跟着叫这个错误的名字了,我更正。那斑竹的意思就是这个工字磁芯电感在灌胶后,屏蔽方面也没有磁灌电感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大小尺寸感量的电感”
不大可能尺寸、电感量和载流量等等参数都相同。

“这里面的两种屏蔽方式的 ...

不好意思,是我没有打标点符号,我只是说尺寸大小 和感量一致的两种类别的电感来比较。
嗯,我再找下磁路结构图的资料,不懂我再来请教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者叫“磁罐电感”,后者为“工字型磁芯电感”,别乱叫。
显然,开放磁路型电感在工作时,磁力线是大量分 ...

我在百度百科上看到的是,后者也称为磁胶电感,工字电感外加了磁胶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