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7一接负载就没输出电压

楼主:
lm5117一接负载就没输出电压

网友A:
推荐你详细说明下你的具体情况。直接一句接了负载就没电压。完全没法判断。最好把你的电路图晒上来。说明当时的情况。我们才好判断是怎么回事。

网友B:
还有可能是不是你输入端限流了,后面一加负载,直接就把输入给拉停了,直接就没有供电了,那么哪来的输出呢?这只是根据我的推测,具体的因为你的信息不全,无从推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可能是不是你输入端限流了,后面一加负载,直接就把输入给拉停了,直接就没有供电了,那么哪来的输出呢 ...

输出接的2欧姆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你详细说明下你的具体情况。直接一句接了负载就没电压。完全没法判断。最好把你的电路图晒上来。说明当 ...

输出接的2欧姆的电阻

网友C:
对照器件手册检查电路和器件,注意负载和电源均需满足要求。

网友B:
你这负载用2Ω是不是太小了,不能先换一个大一点的电阻先试一下吗?2Ω电流太大了,很有可能就是我上面说的输入端电压、电流跟不上芯片供电了。所以停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照器件手册检查电路和器件,注意负载和电源均需满足要求。

谢谢   电路我觉得没问题  空载的时候可以达到稳定的5伏

网友B:
如果你真是像你电路图上画的用电池供电的方式,那你就要先看看电池的输出能力是否能满足你现在的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负载用2Ω是不是太小了,不能先换一个大一点的电阻先试一下吗?2Ω电流太大了,很有可能就是我上面说的 ...

题目要求  输出电压是5伏  电流最大可以达到3安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真是像你电路图上画的用电池供电的方式,那你就要先看看电池的输出能力是否能满足你现在的情况。

画的比较简单  输入其实是16的稳压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   电路我觉得没问题  空载的时候可以达到稳定的5伏

你的负载只有2欧姆,电源是否能满足必须考察。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题目要求  输出电压是5伏  电流最大可以达到3安培

这我知道,你们是做TI杯的,我现在想让你查的是你的输入端电源的能力,比如能做几V,多大电流。是不是因为电源跟不上你后面的负载功率。

网友B:
小兄弟,电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输出是哪来的??那不都是从输入来的吗?现在你想的是5V、2.5A输出,那么意味着输出功率是12.5W,能量守恒知道吧?你前面的输入是不是至少也得有这么多的能量,这还不算损耗的电量。也就是说,如果你输入电压为10V,那么电流至少要达到1.25A。懂???就是你的电源能不能提供这么多的能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我知道,你们是做TI杯的,我现在想让你查的是你的输入端电源的能力,比如能做几V,多大电流。是不是因 ...

负载时26欧姆的时候有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电流大概0.15安培       但是负载降低到俩欧姆左右时就没有输出了  芯片好像自动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兄弟,电路没有问题,问题是你的输出是哪来的??那不都是从输入来的吗?现在你想的是5V、2.5A输出,那么 ...

这是我用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负载时26欧姆的时候有输出电压稳定在5v     电流大概0.15安培       但是负载降低到俩欧姆左右时就没有输 ...

现在问题很明显了,那就是你输入的能量跟不上!!!!!!你想办法找一个电源,,电压给10V,电流给2A限流,再接好电路测试,应该就没有问题了。。。之前你一直都是用电池供电的吧????赶紧换电池,要不就是电池串联的不够多,电压刚好达到芯片的工作电压。。。。自己好好看看芯片的使用说明。。。哥哥我下班了,回去要是想起来再上论坛给你看看。。。。祝你取得好成绩

网友:
你设定的是多大电压。和限流(指你让它提供多大电流)?电压乘上电流是否达到我之前给你举得例子的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现在问题很明显了,那就是你输入的能量跟不上!!!!!!你想办法找一个电源,,电压给10V,电流给2A限 ...

好的    我们再换个电源      还不行的话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的    我们再换个电源      还不行的话我也是醉了

好的,换了电源一定要注意他给你供电时的功率,一定要大于你的输出功率。
那就先这样,我得下班去买菜咯。祝你们取的好成绩。。